索尼700线摄像头求助

楼主(2015-09-14):
摄像头是大力家的索尼700线,买了没多久。发现白天模式下很好,但是夜间模式屏幕就一直跳完全没法飞。换别人800线的就很好,应该是摄像头问题。是什么原因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进摄像头OSD里调

楼主:
不是硬件问题吧,有没有人出过类似问题

网友A:
进OSD菜单里设置一下就好了。我的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OSD菜单里设置一下就好了。我的也是这样。

请问设置哪个选项?

网友:
不记得是哪项了,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从这家入的三个SONY 都换掉了,一个700线的爱变黑白换掉,另一个700线的用了两次横纹且雪花严重最后黑屏继续换成SONY CMOS 800线,图像横纹大且不清晰换掉,而现在用的是最开始在另一家店入的SONY 700 CCD 3.6MM带壳的那个改裸板稳定使用中。前面碰这些现象并不是调参能做到的,因为我调了N次。现在还在寻找逆光不发暗的完美头。

网友B:
逆光不发暗,需要高动态范围的摄像头。在现有动态范围的摄像头条件下,想要改善,也很简单。需要加自动调节光圈的CS接口的镜头,M12的没有自动能调节光圈的镜头。
这个镜头重量比较重。3X克。还要加CS镜头座。原理是,光线强烈的时候,光圈收缩,通光量减小,这样,逆光也有比较好的表现。这就类似于猫的眼睛,太阳强烈的时候和在黑暗的环境下,猫眼的瞳孔大小是不同滴。

或者采用EFFIO-P的摄像头,那个动态范围就比EFFIO-E的摄像头要宽,但是价格也上去了。
我曾经一度认为,现在基本上就没有4140+673.
因为4140+673 与4140+811在外观上,一模一样。除非你把感光元件毁掉,然后看背面的标示(有时候,背面标示也是假滴)。在这个条件下,人家就是给你个4140+811你也无法确证它是否是4140+673.所以,我基本上就只买4140+811,不可能在芯片晶振36M的前提下,芯片标示4140的前提下,搞个其他什么东东给我吧?

最后,基于PAL制式最高线数也木有超过600线,所以,追求过高的线数,其实也无有意义。再者,有得模友手里的屏,大多是640*480的所谓高分辨率屏幕,在垂直分辨率480线的条件下,你给它700线的信号,是无意义的。之所以你看起来比较好,那是因为非分辨率的原因造成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逆光不发暗,需要高动态范围的摄像头。在现有动态范围的摄像头条件下,想要改善,也很简单。需要加自动调节 ...

高手,学习了

楼主:
8楼讲的很细,但是还是没解决我的问题啊。按照7楼说法这个摄像头算是废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8楼讲的很细,但是还是没解决我的问题啊。按照7楼说法这个摄像头算是废了吧

实在还想用的话用调机板调一下参数,取消低照度补偿和改变日夜切换模式再试试吧,这样就没有黑白模式了。

网友:
检查晶振

楼主:
应该不是晶振问题,白天效果很好。只能买个调参板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