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帮帮忙 固定翼新手

楼主(2015-09-14):
朋友们,帮帮忙,我这里有一个三角翼飞机,油门在接收机3通道上,
舵机
在1,2通道上,问题来了,现在混控以后 飞机副翼的控制,在
遥控器
油门哪边,我想把飞机副翼的控制,改到遥控器升降那边一个控上,怎么改呀

网友A:
改成美国手 直接就是了
你现在应该是日本手
或者自定义混控能行吧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B:
遥控器里面有个控制模式选择

网友C:
你要先讲用的什么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