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f5-e帆船

楼主(2015-09-14):
用网上找的图纸做了条帆船图片如下:

楼主:
继续上图。。。。。

楼主:
继续上图,,,,,

网友:
请问一下,你给木板做强化防水用的是什么树脂?环氧树脂还是196树脂?

楼主:
网上买的双组分环氧树脂和玻纤。

网友:
楼主用的桐木板拼的吧,应该用木条的,这个船下水后变形会很厉害。
还有,这个船形是30年前的设计,但如果喜欢复古风格的话也蛮好的

楼主:
第一次做遥控帆船,觉得好玩,还没有下水发现使风杆没装帆时非常灵活,装帆紧固后就不太灵活了,上润滑脂作用不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做遥控帆船,觉得好玩,还没有下水发现使风杆没装帆时非常灵活,装帆紧固后就不太灵活了,上润滑脂作 ...

你前帆上挂点有问题,应该是分开的2条线再挂一点,你调整一下试试

楼主:
谢谢指导,前帆还比较灵活,主要是主帆不太灵活。

网友:
很厉害的哦!
受启发,去访问了科技论坛,那里面有不少船模和图纸之类,有看头!

楼主:
这是它的控制电路,一直没看懂,上面的文字好像不是英文。见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它的控制电路,一直没看懂,上面的文字好像不是英文。见图,,,

看上去像是捷克文……恭喜楼主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导。

楼主:
e级的收索系统没有用收索机,而是由以下零件组成:N-卷扬机   PR-正反向开关  S-舵机   K1  K2-收 放索行程开关  BAT-电池。组合而成。

楼主(2015-11-12):
这个收帆系统最大的好处是组合灵活,不需要购买昂贵的搜索机,不会收过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前帆上挂点有问题,应该是分开的2条线再挂一点,你调整一下试试

你的提醒和楼下的回复似曾相遇

楼主:
原图上的主帆的上挂点如图,这样的挂法有问题,帆不太灵活。

网友(2016-01-08):
引用 楼主:
这个收帆系统最大的好处是组合灵活,不需要购买昂贵的搜索机,不会收过头。

这个操帆系统不能对帆装进行比例操控,在近处时可以目视帆角进行操控,如果船在远处看不清帆角的情况下就无法对帆角的精确操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