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 刷Deviation 固件后,Aux4 / Aux5 不能用?

楼主(2015-09-14):
有遇到这样的现象的朋友们吗?
无论刷了Sunvsuv的固件,还是deviationtx的开源固件。Aux4 Aux5 都不能用。
旋钮不能调节,于是不能使用舵机
体现在:
刷回原厂的固件就能用了。

用了deviation 4.0.1的。不能使用Aux4。Aux5也只是可以调节0 或者100 这两个值。

你们有用这个固件,并且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我的是这样的:Aux4 通道10 一段式 45度曲线。

网友B:
能用。每个模型通道数是可设置的,要设7通道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这样的:Aux4 通道10 一段式 45度曲线。

好的,我试试。

可是你在舵机监视器里面,操作Aux4, Aux5的时候,发现值有没有改变?

我的aux4是0.
aux5是0或者100. 并不能渐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每个模型通道数是可设置的,要设7通道以上。

看图

这个图。设置为8通道,但是转动aux4旋钮,值并不会发生改变。

请问你的deviationtx是什么固件版本?可以发一个试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图

把指数曲线那里改成45度曲线呢。

网友B:
我买的是聪少的已经刷好第三方固件的D10,详况不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聪少的已经刷好第三方固件的D10,详况不晓哦。

所以你的可以空aux4, aux5?

能发下你的固件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指数曲线那里改成45度曲线呢。

发现改成45度也不能动啊。

这是咋了,你什么版本的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你的可以空aux4, aux5?

能发下你的固件吗?谢谢!

我买来之前就装好的,不是自己装的,所以没有这个软件。应该不能从控里提取吧。就像WIN8电脑里不能提取WIN8系统往别的电脑里安装一样。

网友C:
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在混控设置里搞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改成45度也不能动啊。

这是咋了,你什么版本的固件?

我的固件是Deviation4.0.1,我觉得固件鼓掌可能性不大,可能还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改成45度也不能动啊。

这是咋了,你什么版本的固件?

这是我的。

楼主:
谢谢你这么耐心的截图
按照你的操作,一模一样。

可是,还是不行。

我是在官网下载的4.0.1版本的。deviationtx.com

白色的d10

你的固件版本哪里下载的?什么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么耐心的截图
按照你的操作,一模一样。

我也是从官网下的,不过我的是黑色D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从官网下的,不过我的是黑色D10。

听说黑白一样。刷机后,功率都可以到150mw。

硬件也是一样的。只是出厂的时候,黑色的是默认10mw,白色默认100mw。用的原厂固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说黑白一样。刷机后,功率都可以到150mw。

硬件也是一样的。只是出厂的时候,黑色的是默认10mw,白 ...

http://pan.baidu.com/s/1o65VoVK 我刷的固件传到网盘上了,你看看用得上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o65VoVK 我刷的固件传到网盘上了,你看看用得上不。

谢谢了

我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o65VoVK 我刷的固件传到网盘上了,你看看用得上不。

谢谢分享。。
搞定了,最后是因为没有校准。。。原来忘记校准遥控器了。。。。
好笨。。。。

楼主:
应该是没有好好校准的结果,再次重新校准下旋钮,摇杆什么的就好了。

特告知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o65VoVK 我刷的固件传到网盘上了,你看看用得上不。

应该是没有好好校准的结果,再次重新校准下旋钮,摇杆什么的就好了。

特告知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