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保机电机线性问题

楼主(2015-09-14):
做了个4轴植保,恒力源Q9XL,12S电池,A2飞控,现在调试阶段遇到一个问题。在不装浆情况下,飞机解锁启动后,50%以下油门基本是怠速状态,超过50%油门杆不动情况下,明显听到电机转速在不断提高。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神告知!谢谢!

网友:
你飞机没有上升,飞控正在给油门上升

网友:
这个你都没有弄明白就敢装植保机,佩服!佩服!

网友A:
电机 电调硬件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你设置校准的问题
不是大问题 慢慢排除 不飞的情况有些飞控自然的就断掉了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 电调硬件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你设置校准的问题
不是大问题 慢慢排除 不飞的情况有些飞控自然的就断掉了 ...

油门行程校准过,电机电调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佩服呀,这个问题都没有搞清楚,装植保机.厉害呀

网友:
打到手动模式就不会了,姿态或GPS模式就是这个样,不过我想大疆飞控没多少人会飞手动模式的吧

网友B:
飞控设定就是50油门悬停,超过就上升,肯定不断加油门,一直到离地为止,如果还是50油门,就离地即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控设定就是50油门悬停,超过就上升,肯定不断加油门,一直到离地为止,如果还是50油门,就离地即悬停

正解!

网友C(2015-11-01):
慢慢学习不急,嘲笑你没技术的不一定啥都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慢慢学习不急,嘲笑你没技术的不一定啥都懂。

我觉得他还是循序渐进比较好,把一个飞控装上植保机上飞之前是不是要在小飞机上试试飞行特性?连解锁问题都没搞清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2015-12-21):
學習了!慢慢來

网友:
这个是正常现象,大疆飞控GPS模式,油门超过百分之五十起飞,起飞后高于百分之五十上升,推的越高升的越快,相反,低于百分之五十下降。建议楼主慢慢来,先从小飞机装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