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 电池鼓起来了?怎么办?

楼主(2015-09-14):
遥控器自带了一块3s电池,鼓起来了。

不知道怎么办,还能充电吗?测量了一下电压只有7V多点。

鼓起来了。。

自带的不给力?。。街边货。。

网友A:
控电鼓了影响不大,只要还能充电就能用,使用时注意电压。

网友B:
只要还能充放电就用吧,做好更新的准备吧

网友B:
等我现在的控电完但后,我只会买五号的充电电池,再也不用锂电了,一不记得关控就废一个锂电,已经损失了几个了,还好没把控撑破

网友:
趁早更新换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电鼓了影响不大,只要还能充电就能用,使用时注意电压。

能充电,但怕怕的。

鼓起来了。还能缩回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还能充放电就用吧,做好更新的准备吧

准备换了。有什么控电池推荐的吗?

楼主:
有什么推荐吗?BSD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我现在的控电完但后,我只会买五号的充电电池,再也不用锂电了,一不记得关控就废一个锂电,已经损失了几 ...

这么悲剧。。

都是到几伏特的时候,放了多少电后,电池鼓起来的?

确实我这次鼓起来,是由于长时间开着电源所致。尚可以充电。正在充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推荐吗?BSD大神

某宝搜索"三串锂电池保护板"

保护板参数:

单节最高保护电压:4.20V±0.025V

单节最低保护电压:2.80V±0.1V

保护功能:过充保护;过放保护;过流保护,短路保护

网友:
模型电池的保养切忌电池过放电

网友:
不过不意味着不鼓

名牌杂牌都一个球样,看人品

网友:
缩不回去了  但是一般都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搜索"三串锂电池保护板"
保护板参数:单节最高保护电压:4.20V±0.025V单节最低保护电压:2.80V±0. ...

多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