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xa650pro标准配置装NAZA V2的参数

楼主(2015-09-14):
如题,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折腾2天硬是没调好

网友A:
4112电机 400kv
30a电调 1555浆 配6s10000ma电池 效率飞行 全载 飞行39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112电机 400kv
30a电调 1555浆 配6s10000ma电池 效率飞行 全载 飞行39分

感度参数呢?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