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飞控做了一个三轴。尾舵机不反应什么情况。请教。

楼主(2015-09-14):
哪位知道三轴制作和调式的教程。告我一下。

网友A:
解锁后七通道才有输出

网友B(2015-10-19):
三轴还没有玩过。

楼主(2016-08-25):
引用 网友A:
解锁后七通道才有输出
在吗。三轴问题求教。

网友C:
我之前也是 油门给大点才可以

楼主:
会设置遥控器正反吗?。玩三轴

网友(2016-12-12):
楼主知道apm自身可以控制几轴的舵机云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