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飞的希望‧‧‧‧‧F1项目的一颗新星

楼主(2015-09-14):
高原去年在全固锦标赛上获F1C全国冠军;同队友又获亚锦赛团体冠军。
今年同队友刚获世锦赛团体冠军;在昨天举行的全国锦标赛上再获个人冠军。

楼主:
王老师,我昨天刚回来。可能电脑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王老师,我昨天刚回来。可能电脑有问题。

    老黄忠不能单枪匹马,率领中国自由飞联盟,占领这块阵地。宣传介绍现代自由飞技术,群星灿烂将让自由飞的希望更光辉。

网友:
老师能介绍一下现代自由飞的各项数据吗

网友:
您想了解啥方面的数据呢?!简单说:我这架折叠翼飞机总升力面积是37.37平方分米,重752克(不含追踪器),发动机采用乌克兰生产的B2发动机,工作容积2.47CC,ABC结构,实用转速29000-31000,采用170毫米直径折叠碳桨,螺距75毫米。机翼展开翼展为2500毫米,折叠后960毫米。采用意大利生产的电子控时器,以一枚海泰克舵机控制所有拉线,设定时间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比赛时保守动力时间为4.2秒,延迟1秒,推杆1.2秒,端点高度通常在130-140米左右。

网友B:
昨天电脑卡了,所以一下发上了4遍,我试着删除也删不了,那索性多说几句。。。。。。。
目前折叠翼飞机在国外比赛占的比重已经很大了,今年世锦赛有半数以上的人使用折叠机翼飞机。以前用的人少是因为打开机构不靠谱儿,经常有时打得开有时打不开。就在去年我参加全国比赛时还有3个轮次飞机在爬升阶段一侧机翼就意外打开了。但是今年年初,加工模型的工厂将以前飞机的钢丝控制挂钩更换为一个铝合金的机加工组件,使得机翼展开成功率几乎百分之百。我使用的老式挂钩也有相应的改装组件,更换后我今年参加3场4站比赛,从未有一次机翼意外打开或者灭车后无法展开。在这一点儿上国外的技术进步是有目共睹的。相对于我国,我们的模型制作技术陈旧,更新换代速度太慢。我也非常愿意使用自己或者国内生产的飞机参赛,但是几许无奈牵绊心头。

网友:
总之我还是期待张老师的国产F1B早日投产,这样有朝一日我也可以使用国产飞机参加比赛了。

网友:
重复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黄忠不能单枪匹马,率领中国自由飞联盟,占领这块阵地。宣传介绍现代自由飞技术,群星灿烂将让自由 ...

引用 网友C:
中国自由飞联盟应该占领这块交流宣传的阵地

是啊,我呼吁多次了。联盟的弟兄们多发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电脑卡了,所以一下发上了4遍,我试着删除也删不了,那索性多说几句。。。。。。。
目前折叠翼飞机在 ...

F1C新技术介绍。顶一个。

网友(2015-11-22):
就是看着激动!!!!!

网友:
就是看着激动!!!

网友D:
现在的F1C 怎么没有上反角了,那滑翔怎么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F1C 怎么没有上反角了,那滑翔怎么搞呀?

有上反角,这个是折叠翼,起飞爬升状态是这样,停车改出后就展开滑翔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上反角,这个是折叠翼,起飞爬升状态是这样,停车改出后就展开滑翔了。

机构好复杂呀,两个上反角都要折叠,尤其第一段上反还要足够的强度,不简单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机构好复杂呀,两个上反角都要折叠,尤其第一段上反还要足够的强度,不简单呀!

我上传几个我折叠机翼时的照片,分别是展开状态\开始折叠和折叠后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上传几个我折叠机翼时的照片,分别是展开状态\开始折叠和折叠后状态

翼尖是伸缩,上反是往下折对吗?太强了,对折后变成了对称翼型,爬升阻力也小,就是机构复杂,稳定性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翼尖是伸缩,上反是往下折对吗?太强了,对折后变成了对称翼型,爬升阻力也小,就是机构复杂,稳定性高吗 ...

都是折的,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传几个我折叠机翼时的照片,分别是展开状态\开始折叠和折叠后状态

请教折叠机构控制细节
希望您能做一个专题讲座,普及现代F1C的知识和技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折的,很稳定。

引用 网友B:
我上传几个我折叠机翼时的照片,分别是展开状态\开始折叠和折叠后状态

请教折叠机构控制细节
希望您能做一个专题讲座,普及现代F1C的知识和技能。

这个请求代表了很多自由飞爱好者的希望。您说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请求代表了很多自由飞爱好者的希望。您说是不是?

好,请高原讲一下。

网友B(2015-12-28):
其实全碳折叠翼飞机并不复杂,甚至跟构架飞机比起来更简单。。。
首先机翼是像DLG一样,里面是泡沫填充物,机翼的梁和折叠机翼用的弹簧套管都是预先埋在泡沫内核里的,然后使用金属模具上下铺好碳纤维后压紧固化成形。
每一侧机翼是两个折叠点,就是用前后两个碳纤维合页连接,转轴是1.5毫米钢丝。折叠时先向内折叠翼尖到第一折上反下面,然后再折叠第一折上反,与机翼中段扣合,小翼尖就夹在两片矩形翼面中间。
由于中段和第一折上反都是矩形的,所以对折后是一个完美的对称翼型,阻力很小便于快速爬升。
在第一折上反的下表面中间,有一个钢丝挂钩,与之对应的是在机翼中段有一个释放装置,就是个铝合金做的曲拐,通过拉线可以把曲拐拉闭合而扣住钢丝挂钩,实现机翼折叠后的稳固状态。拉线被挂在控时器控制的释放装置上,其实也就是个钢丝挂钩。。。
在飞机启动后出手,首先第一个动作是灭车,然后是推杆,在抬尾进入滑翔姿态时,控制机翼的拉线被同时释放,机翼在弹簧的拉力下释放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全碳折叠翼飞机并不复杂,甚至跟构架飞机比起来更简单。。。
首先机翼是像DLG一样,里面是泡沫填充物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全碳折叠翼飞机并不复杂,甚至跟构架飞机比起来更简单。。。
首先机翼是像DLG一样,里面是泡沫填充物 ...

如果大师能够借助于图片视频详细介绍就更清楚了。

网友(2016-03-10):
引用 网友B:
其实全碳折叠翼飞机并不复杂,甚至跟构架飞机比起来更简单。。。
首先机翼是像DLG一样,里面是泡沫填充物 ...

高老师,我理解对称折叠翼的一大优点还在于把升力翼形变为对称翼形,大大降低了爬升期的拉翻趋势,也就不需要很大的推杆舵量来配平升力,从而降低了诱导阻力。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折叠翼对于竞时项目都将非常有利。从您的描述中我没有发现折叠翼和动力形式没有什么必然联系,那是不是说未来各种自由飞模型都可以采用折叠翼大大提高成绩?说来有趣,我的第二个弹射模型就是折叠翼!期待折叠翼竞时赛在全国推广起来!

网友(2016-05-02):
全是艺术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