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一枚,入坑F450,请问一下,QQ飞控+天地飞7通道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5-09-14):
本人菜鸟,想做一个qq飞控+天地飞7的四旋翼,在看qq飞控说明书的时候,说明书提供了遥控器FUTABA和JR/SPEKTRUM两种遥控器的通道设置方法,但没有提供天地飞7的设置方法,特此请教大家。另外哪位大神能否随便提供一下我这种搭配天地飞7的详细设置方法,谢谢!

网友A:
哥们,我不是什么大神,也不是高手。但是我的第一架四轴就是用的QQ飞控。兄弟你要是相信我,你就赶紧曾飞机没上天之前换掉,不然你损失会更多,你会问为什么,我告诉你,1这个飞控在通电自检后,不能大动作移动或震动机器,不然有起飞原地翻的风险,而且几率很高,2降落速度要很慢很慢,稍微快一点,必翻。。。。。好了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我一开始以为是自己技术原因,后来朋友测试,结果一样。希望你能三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我不是什么大神,也不是高手。但是我的第一架四轴就是用的QQ飞控。兄弟你要是相信我,你就赶紧曾飞机 ...

我第一次试飞就是原地打翻了,所以怀疑是设置的问题,还请指条明路

网友B:
我用QQ飞控飞半年了,还是F550的六轴山寨机架,QQ飞控挺稳的,经常室内飞,油门不动的话几乎可以定高。载重2.3K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QQ飞控飞半年了,还是F550的六轴山寨机架,QQ飞控挺稳的,经常室内飞,油门不动的话几乎可以定高。载重 ...

这个我无言以对,只希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不要出现在你那最好。毕竟这种概率不是百分百的。不过还是奉劝一句,不要大动作和速降。祝飞行愉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次试飞就是原地打翻了,所以怀疑是设置的问题,还请指条明路

飞控上的自检,就是水平校准要搞搞好,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上个好点的飞控吧,效果真心不一样。我QQ飞控的四轴一开始装的高脚架,降落速度稍微快一点就开始左右遥,然后炸,别人的就不会。

网友:
第一次起飞前只需做好遥控校准、电调行程校准、飞控平衡校准,飞过之后我就没校准过了,直接起飞杠杠的,QQ飞控起飞要么大油门拉起来,要么半推油门试着看机身有不有侧翻的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上的自检,就是水平校准要搞搞好,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上个好点的飞控吧,效果真心不一样。我QQ飞 ...

推荐一款飞控吧,NAZA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一款飞控吧,NAZA怎么样?

这个,有点吃黑了吧,一整套加GPS,宝上面接近1000块,你要是票票跟的上,那还好,要是和我一样屌丝一个,就考虑其它的,我澄星里面的APM就够我用的了。大飞鲨,零度还像价格要优惠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