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拍照'怎么遥控器控制

楼主(2015-09-14):
录像截图,截出来感觉不好。想用拍照,实现遥控器控制的话可以舵机控制'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A:
相机可设置成自动连续拍照,5秒一张或者10秒一张

网友:
好像是没有遥控线的

网友:
我见过有在山狗快门上加个舵机控制拍摄的!

网友B:
这个不能实现快门的,只能起飞之前开始录像,拍照功能实现不了,3年前本人就折腾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实现快门的,只能起飞之前开始录像,拍照功能实现不了,3年前本人就折腾过。

那就用舵机控制?

网友:
就用延时功能拍摄

网友C:
理论上可以,你看手机不是有自拍杆嘛,按一下就拍

网友D:
用一个电子点火器和一个光耦就能实现,就是得把相机拆开焊接线头,得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和电子基础,我用APM定距离拍照,用的是行车记录仪,就是这样实现的,如果你用APM,只用一个光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电子点火器和一个光耦就能实现,就是得把相机拆开焊接线头,得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和电子基础,我用APM ...

有制作图'电路图吗。用apm那个相机拍照功能?

网友E:
同求10楼的方法,我是用一个小的有刷电调(这电调还可以给接收机供电)加一个继电器来控制的,没光耦

网友F:
山狗拍照效果还真不如截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山狗拍照效果还真不如截图呢

有这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可设置成自动连续拍照,5秒一张或者10秒一张

我回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可以,你看手机不是有自拍杆嘛,按一下就拍

十楼的方法貌似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这一说?

至少我试的效果就是这样,我觉得还是截图好,截下来在处理一下,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至少我试的效果就是这样,我觉得还是截图好,截下来在处理一下,效果也不错。

怎么处理呢。感觉一放大就不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处理呢。感觉一放大就不行了。

这到是真的,可以处理曝光,锐度。好像常用的处理手段都行,就是一放大,效果就不行了。不就就那价格,好像要那么高的要求,也难为山狗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到是真的,可以处理曝光,锐度。好像常用的处理手段都行,就是一放大,效果就不行了。不就就那价格,好 ...

是滴。主要是有时候截图'模糊'如果分桢选取'或许会好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制作图'电路图吗。用apm那个相机拍照功能?

没有,可以用APM定距拍照,航测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同求10楼的方法,我是用一个小的有刷电调(这电调还可以给接收机供电)加一个继电器来控制的,没光耦

继电器和光耦是一样的,只是光耦体积小重量轻,重量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可以用APM定距拍照,航测用

你说的光耦怎么接线'能分享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和光耦是一样的,只是光耦体积小重量轻,重量可以忽略

嗯,不过手头上没光耦,只能用继电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光耦怎么接线'能分享下不

我只是会用,说还真说不上来,不好意思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光耦怎么接线'能分享下不

如果有高手看到的话,请高手画个图给楼主看

网友:
鹰眼有遥控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会用,说还真说不上来,不好意思哦

我知道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