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T9和R9D又有问题了。。

楼主(2015-09-14):
最近这几个星期飞的都好好的。昨天飞第二块电的时候突然发现舵机控制的很不灵,且没有动力电电压回传,偶尔会有接受电压回传。。于是回家测试。。发现隔着20cm的接受和发射,遥控器上的信号值是没有的,且回传模块没有亮灯。具体情况见图。。。

肯定不是什么接线问题,也不是没有对频问题。。因为我已经正常飞了好几个星期了。。

售后!售后这该怎么处理??????

网友:
您好!
感谢您使用乐迪产品!
烦请您将您的遥控器,接收机和回传模块寄回我们公司检测一下具体原因,谢谢!
烦请寄回时标明您的返修原因和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收到您的机子后会及时与您联系,沟通具体细节。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凯丰路北富国工业区2栋3楼  售后部收
电话:0755-88361717-824
祝顺心!

网友:
表示关注一下

楼主:
就是回传坏了。回传拆了就能用了。已经返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回传坏了。回传拆了就能用了。已经返厂

回传可以看单片电压还是整体电压,温度可设置报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传可以看单片电压还是整体电压,温度可设置报警吗

整体的。没有温度只有电压。有电压报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体的。没有温度只有电压。有电压报警

对AT9有个疑问,如果信号差,显示屏的信号显示有变化吗?就像手机信号那样,我以前用D10,不管有没有信号,显示的信号永远是满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AT9有个疑问,如果信号差,显示屏的信号显示有变化吗?就像手机信号那样,我以前用D10,不管有没有信号 ...

AT9和AT10都有信号显示的,和手机信号显示一样,信号格会根据信号的强弱有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T9和AT10都有信号显示的,和手机信号显示一样,信号格会根据信号的强弱有不同。

不错,准备下单 ,如何辨别AT9是不是旧款,因为有些网店报价才500出头,还说是今年8月出产的机子,不知如何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准备下单 ,如何辨别AT9是不是旧款,因为有些网店报价才500出头,还说是今年8月出产的机子,不知如 ...

现在市面上的基本都是新款的哦,功能,用料基本都是一样的呢,只有出厂时间有先后而已。
遥控器电池盒内贴有出厂时间标签的。
祝顺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市面上的基本都是新款的哦,功能,用料基本都是一样的呢,只有出厂时间有先后而已。
遥控器电池盒内 ...

听说乐迪准备出新回传,支持APM和PIX的OSD,不知支持极翼吗?还有既然你们的回传电压是插电池的平衡线,为什么不像BB响那样检测每组电芯的电压来设置报警,这样可以方便不同电池飞行器的混用,四轴3S电池设置一次电压,换6轴4调整一次电压,8轴6S电池又调一次,比较麻烦,有时忘记就炸机了,设 个3。65伏报警比较好,这全应该不难办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说乐迪准备出新回传,支持APM和PIX的OSD,不知支持极翼吗?还有既然你们的回传电压是插电池的平衡线, ...

您好!
我们的新OSD回传模块暂时只支持APM和PIX的哦。
检测每组电芯报警的建议会提交给工程师的哦,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祝顺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
我们的新OSD回传模块暂时只支持APM和PIX的哦。
检测每组电芯报警的建议会提交给工 ...

期待分组电压回传的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分组电压回传的更新

网友:
本人在使用AT9时遇到一些问题,
1.遥控 的主画面时多轴机型时,没有油门的百分比%显示,看说明书仅是直升飞机机型的有油门显示,对于一些飞控极翼P2来说,定高时要把油门放在正好50%时才能定高,如没有准确的数字参照很难准确定高,还有就是测试多轴机不同重量的起飞油门大小和姿态悬停油门大小时,如果有油门大小显示也为各模友提供一个准确的油门参考值。而华科尔D10,睿思凯FrSky Taranis X9D,Futaba 14SG,T8FG等遥控都有此显示,希望能完善该功能。

2.对于有些像我这样的初级玩家而言,最害怕的就是为了快速下降,误把油门拉到底,这样就会使飞机在空中停转上自动上锁而导致炸机,请问在如何设置才能让油门在空中拉到底不会使电机停转上锁,而DJI精灵的设计就是在空中把油门拉到底也不会电机停转而炸机,大大的方便了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9和AT10都有信号显示的,和手机信号显示一样,信号格会根据信号的强弱有不同。

白色背光怎么调??

网友(2015-12-10):
我的AT9用了一个星期,电源开关坏了....

网友C(2016-05-22):
买控的时候没看到说明书,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控的时候没看到说明书,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您好
at9现在的说明是 光盘说明书额,纸质说明书已经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