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H3-3D果冻如何解决的?

楼主(2015-09-14):
?from=y1.7-1.2

网友A:
减震球下面贴硬币可以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减震球下面贴硬币可以解决

这个是什么 原理??
黄瓜兄。还有个问题待解,就是一般云台就没事,换上H3D云台,就会出现横纹,加上抗干扰板子,也一样画面出现横纹。一条一条的。。
有没有什么 办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 原理??
黄瓜兄。还有个问题待解,就是一般云台就没事,换上H3D云台,就会出现横纹,加上抗 ...

按现在的市场价,通常是买一个新的换好,然后把剩下的卖掉,没准还可以赚一笔,试试看,说不定你因此会成为暴发户。

网友:
可以尝试更换下减震球。

网友:
用的什么减振球 是H3-3D原厂的白色减振球吗

网友C:
换精灵3的减震球,药到病除,多人实验确定,注意上扎带或扣子,p3的球比较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精灵3的减震球,药到病除,多人实验确定,注意上扎带或扣子,p3的球比较软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减震球下面贴硬币可以解决

求教怎么贴硬币,有图片么?谢谢

网友E:
无任何果冻,不论阳光多强烈不论怎么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任何果冻,不论阳光多强烈不论怎么飞

好手艺,双层减震,就是要改脚架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手艺,双层减震,就是要改脚架有点麻烦

脚架是简单,还要固定好指南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 原理??
黄瓜兄。还有个问题待解,就是一般云台就没事,换上H3D云台,就会出现横纹,加上抗 ...

那是水波纹,在光照强烈的时候有,某宝有售 消除H3-3D水波纹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