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藤 FA-100t 无怠速,找不到副油针求助

楼主(2015-09-14):
小弟纯白,初次接触甲醇机,上了一个四冲双缸甲醇机,SAITO的FA-100T。
这货上面只有主油针负责进油量,风门负责进气量,油门负责混合器,按照说明书再也找不到其他可以调节的东西,现在必须大油门才能发动,一旦油门归零,这货必定熄火。
望大神解惑,
1:这货的副油针,或者说怠速油针在哪里?
2:怎样才能调出稳定的怠速,比如2000转?这样油门归零它才不会熄火。

网友A:
额,兄台这第一次上甲醇机就上个高档货,倒是没用过FA-100T,不过用过SAITO其他型号的,理论上副油针在主油针的另一面,也就是你发动机的下面。先富油磨合了发动机再去管高速油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兄台这第一次上甲醇机就上个高档货,倒是没用过FA-100T,不过用过SAITO其他型号的,理论上副油针在主油 ...

哎,这高级货玩不转了,丢人了。。 哎
用的是15%的粉红色合成油,望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这高级货玩不转了,丢人了。。 哎
用的是15%的粉红色合成油,望指教。

油是没问题,关键发动机这玩意不是现场教真说不太明白,比较复杂的过程,而且调试基本靠耳朵听声音。 你先在小风门高富油状态下磨合发动机嘛。

网友B:
基本上主油针只开2.5圈。风门3圈。注意了风门开是贫油.关是富油。(两排气管的废气手感温度就不一样,常常会一个废气烫手,一个喷气无力)烫手是正確的。喷气无力那一缸是富油了。需打开风门。如还不行那换2个四冲専用火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主油针只开2.5圈。风门3圈。注意了风门开是贫油.关是富油。(两排气管的废气手感温度就不一样,常常 ...

  您说的很对!
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在气门全开,油门最大时调节主油针,确实能达到最高转速,大约11000RPM,然后缓慢收油到3500转,到这里都正常。

下面就是收小气门将转速调到2500RPM。问题是这个气门怎么调节转速都不变化。然后转转就熄火了。。。

1: 这个气门调节转速不明显,怎么搞?
2:调节完美的情况下,油机正常旋转时,我再给火头上电,发动机是不是不会有任何变化?我的经验是每次我加上电,发动机会转的更快。所以我觉得一定是我没调好,火头没有处于完全燃烧状态,燃料没有充分燃烧。所以想问一下。

谢谢!

网友:
问题是在气门全开?只能开3圈。用13x8的桨.注意看9楼的贴

网友:
有二个气门都要调.气门的反应比较慢.你把气门开三圈.用13x8调高速后就可下拉油门到2500转.如果不行.还是老话.换火头

楼主:
谢谢!我的火头是SAITO原装的火头也要换吗?据说OS的火头比较好?有推荐型号吗?

楼主:
昨天我把化油器拆下看了,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说明书说的,风门只有在油门位置一半以上时起作用,一半以下时原来是风门被大部分阻挡,气门开始作用。
但是问题来了:
1:风门上面有个可以滑动的盖子,可以把风门完全关闭,有何设计意图?因为平时是一直打开了,我从来没有用过。
2:全油门时如果我主油针调到3圈,难道我怠速时主油针也用3圈吗?会不会富油太多?我看到总的调节原则是大油门应该富油,怠速时应该贫油的(不易熄火)。
感谢指点!

网友:
风门上面有个可以滑动的盖子。这是要吸到化油器用的。发动后调整二个主针高速后主油针就不动了。拉下舵机到底速。停在约2500rpm.已后在调二个风门螺丝

网友:
我的火头是SAITO原装的火头也要换吗?火头不是不亮了才要换.白金线颜色变铝亜了就要换.否则没低速或加速死火

网友C:
我有台全新的你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台全新的你要吗?

价格多少

网友:
有兴趣加我QQ:85279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