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家新款加长尾轴安装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9-14):
自从上次某位达人分享了富丽家要出加长尾轴的消息后,一直再等,终于今天到手了,立马上机调试,但也遇到了一些小问题,和大家分享下:1 尾轴整体做工还是不错的,比现在普遍用的稍长点

2 因为稍长,所以安装后尾翼的可变角度变大,那么刚好配合稍短的连杆的时候,尾翼滑块向机身侧滑到头的时候有可能会卡死。

下面2张图中,使用的是稍短的连杆,所以滑块到头后,有一定概率连杆会由于角度过小而卡死,冰人的双推和亚托款的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只有通过减小滑块的移动范围才能避免这个问题。

3 我用的是富丽480款的尾管,当尾桨角度变大后,尾桨拉杆两头都需要调长点,有点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滑脱了

网友:
放心飞吧,不会卡死,飞行中尾桨会把这里往回拉得死死的,不会导致推到反向卡死……

网友:
用长8字就好

网友:
顶,准备买他的黑齿

网友A:
其实尾螺距行程大小是设计好的,不是因为尾轴加长可以无限制的加大尾螺距行程,还会受到变距连杆和尾桨夹臂的限制。一位追求通过增加尾桨螺距行程增强锁尾效果是不对的。增加锁尾效果抵抗电机反扭力可以通过很多方法,增大电机齿,提高转速,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尾螺距行程大小是设计好的,不是因为尾轴加长可以无限制的加大尾螺距行程,还会受到变距连杆和尾桨夹臂 ...

那不一定,比如飞越的锁尾设计尺寸就不合理导致锁尾不足,换短一点的8字臂或者长一点的尾轴就刚好解决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8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