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地面站,足足三斤,脖子酸啊

楼主(2015-09-15):
今天花了一个多小时折腾。

网友A:
这个不叫地面站吧

网友B:
来个三角架支着就行。

网友C:
换个一体机不是轻松很多?

网友D:
這个不叫地面站!

网友E:
这个显示器空间够大,应该可以改成一体屏。

网友F:
看样子确实挺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叫地面站吧

那叫啥,我听别人这样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个三角架支着就行。

棒子天线信号不稳定,主要为了方便,还有这样一直对着飞机,应该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一体机不是轻松很多?

什么一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个不叫地面站!

那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显示器空间够大,应该可以改成一体屏。

那又要拆了,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确实挺重的

1455g

网友G:
人家场面站还要有数传,电台,杂七杂八的,你把图传接收拆了外壳装进显示屏里,那些线全给剪短了,图传和显示屏共用一条电源线接出来,最好在你遥控器那再接出一根电源线,就可以,图传\显示屏/遥控器共用一块电了,轻松多了,我就是这么干的,要出飞了,显示屏卡遥控器上就行了,方便.....再说一句,现在论坛里就数你最活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人家场面站还要有数传,电台,杂七杂八的,你把图传接收拆了外壳装进显示屏里,那些线全给剪短了,图传和显 ...

谢谢大神!学习了,主要是这东西太复杂,我得多向你们学习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又要拆了,多麻烦

这样才能享受动手的乐趣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按照标准接线,图传接收板有做绝缘,通电之后显示器烧了

上个图片看看 说不定能修好的

楼主:
屏幕是700亮度高清的,原来是一体机改装的,板子没有零件烧了,电源位置点过焊,音频也焊接过,板子接了音频功放,接电之后功放烧了,驱动板不知道坏了没有,接电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个图片看看 说不定能修好的

帮我看看吧!大神!

网友I:
我显示器短路坏了两次,买了几个ss14胆电容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显示器短路坏了两次,买了几个ss14胆电容搞定

大神的,能不能教我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显示器短路坏了两次,买了几个ss14胆电容搞定

大神,是不是正负接反了,电容烧了,换电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