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装的450L飞机

楼主(2015-09-15):
原来没装过机也没飞过 第一次装 想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有没有装错的地方   电机花牌6S电机 电调好盈50AV3 锁尾是 银燕 ES9258  斜盘是银燕ES09MD 陀螺K8 控是华科尔D10 我把接收机按在机身肚子里下面了 锁尾舵机还没时间按

网友A:
电调有点浪费!
另外你是来砸场子的不?嘉迪450L

网友:
装是没有装错,电调50A也差不多呀,省得以后再升级,避免浪费。提醒一下,舵机臂别用白色的,还是老老实实易损臂,不然炸鸡肯定扫齿,无形增加成本,要不然就是换Deko 1102舵机,可以用白色臂,不扫齿,就算扫齿,厂家免费维修(齿轮都不收费)

楼主:
哈哈知道了 买几个易碎的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有点浪费!
另外你是来砸场子的不?嘉迪450L

买嘉迪的就不错了 反正第一个飞机会死的很惨

网友:
还没玩过直升机,就不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嘉迪的就不错了 反正第一个飞机会死的很惨

没说你错,说你发错区了!

网友:
没玩过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你错,说你发错区了!

哈哈 要发到哪个区呢 这里不是电动直机么

网友:
欢迎入魔

网友:
450L电池这么装很麻烦,还不如PRO机型那样子方便。不过我也解决了繁琐问题。

网友:
飞机不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建议还是多练模拟器,不然飞机会死的很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多练模拟器,不然飞机会死的很惨

对头悬停 卡在这里了 反应太慢了 还有模拟器的飞机都太灵敏了 联系机还不愿意玩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头悬停 卡在这里了 反应太慢了 还有模拟器的飞机都太灵敏了 联系机还不愿意玩 呵呵

买个小四通,在家就可以练,对头,各种航线包括退飞航线,熟了再用450,好处是不挑场地,随时,破坏力小,炸鸡一般无损。

网友:
09MD用在450L上?

网友C:
嘉迪450l的机身前部设计还是不错的,尾管比亚拓450l好换多了,而且尾管固定座和pro通用。电调安装板还是金属的。不过旋翼头和尾巴不行,虚位和震动太大。可以换成冰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头悬停 卡在这里了 反应太慢了 还有模拟器的飞机都太灵敏了 联系机还不愿意玩 呵呵

个人感觉模拟器比真机好飞很多,还是要多多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嘉迪450l的机身前部设计还是不错的,尾管比亚拓450l好换多了,而且尾管固定座和pro通用。电调安装板还是金 ...

恩 炸了就换 但是 现在遥控器不会设置呢 。。。。。

网友:
还不错!不过貌似尾斜撑短了一点,容易震动大哦

网友:
这种机型用的是长球头,不建议用易碎臂,因为易碎臂比较软,3D暴力下会出现双桨和机身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