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落架不动作,请各位前辈帮忙分析

楼主(2015-09-15):
新安装一个起落架,使用天地飞接收机是很正常使用的,但是使用了一个不知名的接收机后就不动作了。同一个通道接上舵机操控是没有问题的,但开关打开拔插控制线时起落架还是会动作的,为什么直接插上去时控制不动作,望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
是不是共用电的   接收机和起落架用的同一个电源

网友:
接收机的信号口输出电流太小,或者是信号电平不兼容

楼主:
接收机电源是飞控给的,起落架电源直接6S电源供电。
输出电流太小是不是摇控器上可以调整?如果是信号不兼容的话那也就不行了,那就只能换接收机了?
在此谢谢前辈指导。

网友A:
用接收机给信号,在单独加一个BEC6V供电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接收机给信号,在单独加一个BEC6V供电看看。

电源单独给了个6s的

网友A:
6S没有加降压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没有加降压模块吗

对喔,明天先2s至6s试一下

网友A:
6S不能试的,不能超过3S的,会烧了起落架控制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不能试的,不能超过3S的,会烧了起落架控制板的

那个说明书上说支持2s一6s

网友A:
最好用3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3S

同感,明天最先试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