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120自旋偏移非常大,转一圈偏了有半米

楼主(2015-09-15):
怎么都调不好,不知到是哪里的问题,求助!!!

网友:
同样问题

网友:
我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你把接收机拆下来,从新固定平,注意一定要水平,定能解决自旋问题

网友:
全新120没炸主板向上斜的 導致飞机严重向後偏,自旋一圈飞机已跑偏严重,怎么调也调不好
所有飞机的陀螺儀都要水平放的,这是基本原则
新手可能没懂,但我们老手就能找出问题了
这台120是工厂质量问题, QC 不好,主板组装位置不到位
下主板给脚架孔位顶着的,所 以向上斜了工厂的测试视频我在5i 看过,是用手法飞出来,他的飞机自旋也不定点,偏的严重

网友:
新手飞120必炸
新手飞120必炸

网友A:
我看厂家太不专业

网友:
厂家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B:
我的也是向后飘,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向后飘,很奇怪

全新120没炸主板向上斜的 導致飞机严重向後偏

网友: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质量问题

网友:
我开始还以为是斜盘不水平导致后飘,结果把舵机连杆调整后还是涛声依旧,谁知道是这种情况始料不及

网友:
这么次的质量,不偏才怪,渣渣遥控、舵机,还真有人敢拿他飞3D的!

网友:
确实有这种问题! 经过研究,貌似是两层板子焊的不平! 质量参差不齐

网友:
各种水平,各种设置确认之后,最后有一个可能,是主轴轴承虚位大了,可能静态的时候感觉不到,但飞起来就有这个情况。我的MCPX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换了轴承就OK了。。。这机器转速那么高,轴承估计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