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无图传信号,求解!大疆技术给个解答吧?

楼主(2015-09-15):
问题:精灵3图传无信号,且飞行器固件无法升级。
描述:把最新固件拷贝在microSD卡中,插入飞行器中,一直没有进入到升级状态,最长的一次等了差不多20多分钟,一直无反应;但是遥控器能正常升级。还望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听下升级的声音对不对,电池电量是否在5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下升级的声音对不对,电池电量是否在50%以上。

电量在百分之50以上,试了好多次(换卡、换固件包),从来没进入到过升级的状态(云台指示灯红绿交替闪烁和滴滴声),等待的时间又一次是到了20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量在百分之50以上,试了好多次(换卡、换固件包),从来没进入到过升级的状态(云台指示灯红绿交替闪烁 ...

重新下载固件,将原来升级后的文档删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量在百分之50以上,试了好多次(换卡、换固件包),从来没进入到过升级的状态(云台指示灯红绿交替闪烁 ...

我今天升级了45分钟

网友:
是否固件有漏升情况?固件必须要一次一次升起来,否则无法继续升级!

网友: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云台主板出问题了。已经返厂了 质量问题 是免费更换的。

网友:
学习下。。。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