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挂着狗4无缘无故花屏,有图求解,谢谢大神!

楼主(2015-09-15):
一直挂着好好的,前几天开机发现花屏,不只知道是什么原因。不开视频不会花,一开视频就天旋地转。好心人解答下吧

网友:
视频干扰。这个跟连接线接触有关系。插头氧化接触电阻大,等等都有可能

网友:
DJI的图传真心不敢恭维

网友A:
你换个图传或者重新对频看看吧

网友:
横纹基本都是干扰造成的,从接收开始一段一段的排除。

网友:
看看人家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图传或者重新对频看看吧

我用TS832一样的效果,就是觉得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