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模拟器上怎么练吊机

楼主(2015-09-15):
我用的是凤凰5模拟器,想练吊机,想问各位大大,凤凰5里有专门练吊机的选项吗?还是在机型中选哪款飞机直接练?谢谢啦

网友:
同上问题求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有  机型选刀锋540就行,里面可以选择训练的等级,一步步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  机型选刀锋540就行,里面可以选择训练的等级,一步步练。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