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15evs fms最新款3d飞机

楼主(2015-09-15):
有没有大神测试过fms对新款1100一展的那款飞机呀,跟15翼比怎么样,求解答

网友A:
级别都不一样没法比,3D机越大越稳几乎是共识。EPO材料,遇到外力撞击容易压缩变形,回复形状的修理麻烦些,这点是不如EPP的,但是表面光滑度好,整机设计合理的话强度也不错,最后就要看重量控制如何了。轻木机和EPP机始终是3D室外机的主要款式,EPO机只是一个补充类型,我认为FMS这款算是中级别的3D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级别都不一样没法比,3D机越大越稳几乎是共识。EPO材料,遇到外力撞击容易压缩变形,回复形状的修理麻烦些 ...

谢谢大师,我看用的3s电,不知道动力够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我看用的3s电,不知道动力够不够

晕,我哪是大师,飞的各类3D机多了,自然就有些经验。实际上我认为翼展1.1米算是20E吧?得用11寸桨,如果是我,我就选用4S电池,不是猛不猛的问题,是因为电压高了电流就可以小些,电池后期供电仍然比较充足,能满足后期动力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我哪是大师,飞的各类3D机多了,自然就有些经验。实际上我认为翼展1.1米算是20E吧?得用11寸桨,如果 ...

我看上面写的,禁止用4s,估计是怕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上面写的,禁止用4s,估计是怕烧

你使用可用4S电池的电机,怎么会烧?他那意思是PNP版的话电机只支持3S电池,换4S可能要完蛋。
现在国内高手飞15E都用4S电池了,飞30E用6S电池和定制电机的也有,评价很高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可用4S电池的电机,怎么会烧?他那意思是PNP版的话电机只支持3S电池,换4S可能要完蛋。
现在国内 ...

好吧,看来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网友:
FMS的那个的确不如天翼15E好飞,但是漂亮点。。动力感觉有点弱,感觉用3542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