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 ver6来了

楼主(2015-09-15):
赶紧换ver6吧,兄弟们

网友:
有什么好处?没用过

网友:
刚淘宝了一下,没查到,麻烦楼主给科普一下

网友:
无图言diao

楼主:
各位前去官网看吧,主要是调整了pcb走线,让布局更合理,然后usb口直接移去右边了,不需要在调方向了。总得来说就是一个小改版。淘宝当然不会马上有货,官方版才刚出,翻版怎么可能会那么快出

网友:
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去官网看吧,主要是调整了pcb走线,让布局更合理,然后usb口直接移去右边了,不需要在调方向了。总得 ...

转个方向就解决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fpv-flightclub.com/product/naze32-acro/
不知是否官方出,因為官網沒有。http://abusemark.com/s ...

http://abusemark.com/store/index.php?main_page=product_info&products_id=36

网友:
Here are the changes / improved features compared to previous Naze32 Rev5 Acro

USB Port on the right side
PPM/PWM input as through-hole (it used to be solder pads, and caused some problems when overheat the pads pulled off)
SBUS Inverter (so people won’t have to do the inverter hack on their x4r with Naze32, but it doesn’t seem to support smart port so might not do telemetry. Will confirm later)
Onboard 2MB flash (useful for blackbox)
Built-in BMP280 barometer (Not sure what you can use it for on a Acro board flying rate mode, but better than none I guess)
Fully pinout compatible with rev5 accessories (OSDoge etc)
Compatible with Spectrum satellite
Sonar pads with resistors added for direct connection to 5V sonar
All extra pads (FT, GP, A5) on top, only sonar on bottom
3.3V, I2C on standard-size headers
In the Full version

Different barometers: the full has the ms5611 as the original naze full
It has 128mbit flash memory = 16MB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abusemark.com/store/index.php?main_page=product_info&products_id=36

早點看到你這主題就好,現在官網賣清了。

网友:
Hardware
36x36mm 2 layer pcb, 30.5mm mounting pattern
STM32F103CxT6 CPU (32bit ARM Cortex M3, 72MHz, 64K/128K flash)
Invensense MPU3050 3-axis gyro (rev0 to rev3)
Invensense MPU6050 3-axis gyro (rev4 to rev5)
Invensense MPU6500 3-axis gyro (rev6)
Analog ADXL345 digital accelerometer (rev0 to rev3)
FreeScale MMA8452Q digital accelerometer (rev3 to rev4)
Honeywell HMC5883L digital compass
Bosch-Sensortec BMP085 pressure sensor (rev0 to rev3)
MEAS-SPEC MS5611-01BA03 pressure sensor (rev4+)
Bosch-Sensortec BMP280 (rev6 acro)
6 + 8 PWM I/O can remap as input or output for RC/CPPM/Motors/Servos
second UART accessible for Spektrum Satellite RX or GPS
Spektrum satellite receiver port (rev6)
16Mbit SPI flash memory (rev5, rev6 acro)
128Mbit SPI flash memory (rev6)
Built in FrSky Telemetry converter (rev5+)
Built in SBUS inverter (rev6)
CPPM (up to 12 channels) RC input
8 channel standard PWM RC input
Onboard USB connector for telemetry and firmware update (through-hole Mini-B (rev0-rev4), through-hole microUSB (rev5+)
One 3.3V and one 5V-tolerant GPIO (rev5+)
PWM (50..32kHz) motor output for up to 6 motors, can be remapped with other pins for 8 motors + camera stabilization. Supports direct-drive brushed motors with additional hardware (FETs).
Battery voltage monitoring and low-voltage alarm
Buzzer for alarm/user notification
Max 5.5V power via servo connector (rev0-4, rev5acro), Max 16V power via servo connector (rev5+)
2 programmable status LEDs, 1 constant power LED.
Pads for TRIG/ECHO sonar connections with inline resistors (rev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點看到你這主題就好,現在官網賣清了。

可以从别的授权站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从别的授权站买

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貴,不值
http://www.getfpv.com/acro-naze32-flight-controller-rev6-w-pin-headers.html
http://www.mu ...

24.99一直都是统一价格,之前的VER5也是这个价格,你非要拿来和国内的翻版比价格就没意思了。

网友B:
大致看了一下15楼说的新功能,看来还得等VER6,因为我手里也有FUTABA控,不需要加反相器了。

网友C(2016-07-02):
VER6版本不需要加 反相器。。可以用,SUBS接收机。。。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