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O V35 从零开始组装图片 附带飞行视频

楼主(2015-09-15):
EDO的  epo  V35   翼展:1280mm  机身:1030mm
动力配置:电机 3715KV1100 1047浆  电调:40A  舵机 17G  电池:4S2200mah
起飞重量大概1300G左右

从零开始安装也是个享受的过程

这是装机所需要的木片

把该上捉牙的上了

安装机翼固定螺母板  一共四个

接下来安装起落架的固定板子

连上螺丝的孔都打好了

这两块板子是起到固定机翼螺丝垫片的作用

接下来这两片带捉牙的板子 其实如果不加装水鞋的话 装不装上都可以
,这是固定水鞋安装架子的

再把尾巴舵机安装板子装上 如下图

这四个小玩意是装在座舱上的 用来锁螺丝固定透明座舱的
座舱上已经预留的木片的安装位置  直接按位置装上就好了

沿着刻线把多余的剪掉

这是装前轮起落架的木片

开始拼电机座了

拼的时候注意了,大圆孔不是正中的  从前方看 是有点往右才对的

左右两块大板子也是分方向的  有个小缺口的是装在 从前方 方向看的右边的 如下图

下面这些玻纤片是用来装在舵角安装位置的  顺便把舵角也上了

够结实的吧

把机身后半部分与机身合模之前要把 平尾拉杆先放上去 不然合模后再装就不太方便了

把尾巴那节也粘上

然后把V尾也用胶水拼起来 完了直接装机身上

把配有的磁铁 用胶水粘在座舱和头罩上 都有预留的安装位置了 注意反正哦

电机座也用胶水安装在机头上

下看可以安装起落架了

再花个把小时把设备也上好了

另附上刚飞的视频  技术不太好 将就看一下哈

网友:
沙发一个    小梦 不好意思哈

网友A:
顶,楼主,这个机子哪里有买,有链接吗,多少米。可以再涂装一下。

网友:
教程式的贴

网友:
必须舒服啊  你小梦的沙发能不舒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这个机子哪里有买,有链接吗,多少米。可以再涂装一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2066397450

网友B:
好机,但要说一句!降落跟我一样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机,但要说一句!降落跟我一样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