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设置,让新手也能疯狂连翻,带视频效果~~~~

楼主(2015-09-15):
经过一段时间的参数调整加实飞测试,用CC3D半自稳简易翻滚参数已最终确定(最大的改变是感度从原720改为800),并到外场录了一小段视频(加808重且翻时油门偏大,发挥不太理想,以一两圈为主,最多只连滚三圈,第三人称录像模式错误,当时没注意,所以不是最佳效果请见谅),现在把最终参数公布出来,目的是为了让大家也能顺心如意的翻翻翻!具体设置方法及视频效果如下:
1、到地面站里进入飞行模式档位,如下图,档位1对应全自稳(用于休闲飞及初学练习),档位2对应半自稳(用于翻滚),档位3对应的是全手动(我这里是ACRO+模式,也可以为全RATE模式)。档位1和档位2共用BANK1,档位3用BANK2,把手动模式进行单独设置,这样的好处是自稳、半自稳公用一套参数,不仅设置省事,更有利于从全自稳切换到半自稳不至于因参数相差太大感觉产生跳跃感而不适应。下面的稳定模式设置前三行也如法设置即可,然后点保存;

2、再进入到PID设置页面,选Advanced和Setting bank 1标签,在Use Advanced Configuration前打上对号,这时就可以更改数值了,按图如法填制即可,其中的PID我是QAV250模板缺省参数,这个起参考作用,大家也可以用自己的参数,其它参数和选项如法一一填制,然后点保存;

3、再点选Expert进入专家设置界面把红框处从80改成90即可,然后点保存;

按照以上设置,你的QAV250也拥有了高机动性能,一档平稳起飞,稳定后开启二档任意爽翻吧,三档手动参数以后再说这次就不公布了,下面上一段视频:
手动设置具体请看之后发的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2110
http://www.tudou.com/v/KNG9z_pwC2Q/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为了便于大家观察小窗口视频,特补上正常大小视频:
http://www.tudou.com/v/vFtnNqs79Nw/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A:
麻烦楼主把手动的bank2也分享下,感觉手动按bank1调,机子反应太快太抽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把手动的bank2也分享下,感觉手动按bank1调,机子反应太快太抽风了

哈哈,那是肯定的了,所以我BANK2为手动单独调参,感度暂调450,原来飞全RATE模式,这下改成ACRO+再试,PID参数用缺省一直不理想,所以目前不太成熟,待理想后公布结果。

网友B:
我按你的设置 ,翻起来 要画好大的一个圈,不是原地翻滚的那样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按你的设置 ,翻起来 要画好大的一个圈,不是原地翻滚的那样翻?

不应该,除了PID不用必须设置外,其它的按我的设肯定没问题,中油门开翻,油门大了相反更不利于小圈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应该,除了PID不用必须设置外,其它的按我的设肯定没问题,中油门开翻,油门大了相反更不利于小圈翻。
...

哦 ,我是怕掉高度所以油门一直是最大的,是不是我油门大的原因 ?

网友C:
高手,1、2档公用一个参数是个好想法。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我是怕掉高度所以油门一直是最大的,是不是我油门大的原因 ?

恩,正解,我的演示视频也是不太理想,因为808增重不少,我油门用的大了些,所以圈也大了,以前中小油门时效果更好,只不过正过来时稍推点油补一下掉高,所以油门在翻时不宜偏大,一定高度稍小点连翻效果会更好。另外用小电池比大电池掉高更少,我用的是3S 13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1、2档公用一个参数是个好想法。定

哈哈,过奖了,我这个贴子和你好个是姊妹篇,应该能解决大家翻滚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1、2档公用一个参数是个好想法。定

哈哈,过奖了,我这个贴子和你那个是姊妹篇,应该能解决大家翻滚问题了

网友:
新手福音!!

网友D:
為新手解答了翻滾之謎 其實rate設大約600左右就能翻的了, 要注意翻滾一定會掉高(因為新手一般用3s電底c值). 所以最好飛高一點試. 用ratittude半自穩就能翻的穩穩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為新手解答了翻滾之謎 其實rate設大約600左右就能翻的了, 要注意翻滾一定會掉高(因為新手 ...

恩,确实,但我一路从300改到800,飞行模式再优化一下,最终觉得还是这样最好翻了,而且用轻电池,中、小油门连翻效果更好,但得注意高度,翻一圈熟练了1米左右高度就可以做,我也常常因连翻过头了而炸机

楼主:
已补上小窗口视频。

网友E: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不客气,马上就能公布我全手动飞行参数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补上小窗口视频。

请问楼主280机架可以按照你这个参数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280机架可以按照你这个参数设置吗???

我的QAV250加1300电池全重500多克,重量和轴距不同PID能差一些,你可以在地面站使用最接近你飞机参数的PID模板,其它的参数应该差不多,你可以参考并稍加修改然后实飞看看,最终也能达到满意效果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QAV250加1300电池全重500多克,重量和轴距不同PID能差一些,你可以在地面站使用最接近你飞机参数的PI ...

好的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谢谢~~~我试试~~~

不客气,补充一下,我这个贴子里EXP曲线是在控里设置的,为35%,我刚发的贴子里取消了控里的EXP曲线而改在地面站的EXPO进行设置,你有兴趣也可以看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2110&extra=page%3D1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们分享

网友G(2015-10-15):
其实,四轴翻滚可参考3D直升机的方式。推油门翻转,根据飞行器翻转角度,油门配合着降低,利用飞行器本身的惯性翻转,以达到减小半径的作用。。。当飞行器大概过了270°开始加大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四轴翻滚可参考3D直升机的方式。推油门翻转,根据飞行器翻转角度,油门配合着降低,利用飞行器本身的 ...

学习了,飞过直机的再飞四轴对调教和飞行更有心得

网友H:
请教翻滚的遥控的操控手法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翻滚的遥控的操控手法是什么样的

如采用半自稳模式+巡航油门组合模式翻,你中油门时只要杆速度打到头,飞机就开翻了,当机身反向时会自动减小油门,所以你不用管油门,机身快翻正时松杆回中就行了,为了补偿高度可以适当稍补点儿油门;
如采用纯手动模式就复杂了,在一定高度和油门打杆到适当比例维持不动,飞机开翻,当飞机翻过来时就要适当减小油门防掉高严重同时减小杆量并回中加纠正水平,当飞机开始翻正时再补适当油门补偿掉高,这个手法长期练习自然会有心得和体会了.

网友:
感觉掉高严重啊~~~~

网友I(2015-11-26):
请教LZ,不同的机子配置、重量什么的不一样,是不是应该根据机子设置参数?还是可以不管机子情况,统一改成你的参数?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QAV250加1300电池全重500多克,重量和轴距不同PID能差一些,你可以在地面站使用最接近你飞机参数的PI ...

请教如何在地面站选择设置最接近机子的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LZ,不同的机子配置、重量什么的不一样,是不是应该根据机子设置参数?还是可以不管机子情况,统一 ...

恩,必须是这样的,根据飞机实际节构、布局、重量,动力搭配等选择一个最接近的模板,每个模板下面有详细配置说明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细调。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如何在地面站选择设置最接近机子的参数呢?

在进行设置向导,选完H或X型机架后就会出现另一个详细模板选择,在这里选,我选QAV250,还有ZMR250等,选一个与你飞机最接近的模板就行。有空看看我另一个贴子,是在这个之后发表的,兴许对你设置有帮助。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2110
另外好友数上限了,可留QQ号联系。

网友I:
引用 楼主:
在进行设置向导,选完H或X型机架后就会出现另一个详细模板选择,在这里选,我选QAV250,还有ZMR250等,选 ...

我重新设置了重量、设备比较接近的机型后,发现手感完全变了,原先自稳模式下基本能够悬停,现在在同一模式下,机子悬停后感觉有一股较强的往后退的动能,需要打进行杆补偿,不知为何?是不是机子的重心落后了?我的QQ66344。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重新设置了重量、设备比较接近的机型后,发现手感完全变了,原先自稳模式下基本能够悬停,现在在同一模 ...

不同的模板PID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这种现象你先做一下水平校准试试,最好飞机重心也落在机架几何中心上,而纯手动飞时无需飞控自稳功能辅助了,就不会有这种现象了,且在有风情况下飞行更平稳,所以尽快过渡到纯手动飞行吧。

网友:
我拿生命在给你点赞, 你说你该怎么感谢我呢?

时间就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