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0618A车床问题

楼主(2015-09-15):
入手3天,今天把床头拆了清洗装上之后出现快慢速无法正常使用,
用快速转换慢速
电机
带不动,皮带打滑,如果用慢速转换到快速
图上这个齿轮不动只有皮带轮在转,只有把齿轮上的这个螺丝紧一下高速就能使用,
但是一旦切换慢速就不行了,要把螺丝松掉才行,

网友A:
没有看到图

网友B:
对,就是这么设计的,慢速要把螺丝卸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这么设计的,慢速要把螺丝卸下来,
恩知道了,我还以为坏了呢,原来是需要手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