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电池组压差过大是否会造成炸机

楼主(2015-09-15):
各位好,我新买一块电池,充完电在调试软件里发现电池组2明显电压小于另两个电池组。相差大于200,这是否安全会不会造成炸机呢? 谢谢

网友:
电池用多久了

楼主:
一次都没用新的

网友A:
建议返厂,这个还在保修期之内,电压不平衡,

网友:
新电池这样就差太多了,可以找商家,如何用了十几次,那就算了吧

网友:
电池有问题,看能不能弄平,弄平后看会不会掉电压,或者直接返厂

网友:
楼主如果要返厂的,就别返了,你会被坑得更多滴,现在砸机风这么盛行,别玩了,砸了吧

网友:
返回去就得8.5折换新,旧的不退。外观损坏,内部电路板防水标签破碎,有进水痕迹,已无维修价值,建议更换

网友:
出现这么大的压差,说明电芯出现问题

网友:
楼主您好,这电池压差过大,建议联系大疆技术支持返厂吧。记得注意电池返厂流程哦。(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
楼主不要纠结,将电池充满,装机,起飞。离地面1米左右悬停,将电池电放到5%-10%剩余电量,然后在进行充电,将电池充满电。问题应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