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精灵2和精灵2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5-09-15):
精灵1和精灵2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明显的地方看的出来?

楼主:
谢谢 还有我怎么找不到机器上的对频按钮啊?不知道在什么位置

网友A:
在机子放电池仓那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机子放电池仓那里面

问题就在这里 ,我看到对频的红色对频指示灯了,可是我要换控的对频的话要把电池插上去,那插上去之后我就没办法用尖嘴物戳按钮了,把电池拿下可以戳到但是没电怎么对频呢?郁闷啊

网友:
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