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越烂越好飞

楼主(2015-09-15):
现在算是体会到老模友的话了,机机就是越烂越好飞啊
本人第一架小胖子,也是玩FPV以来服役最长的一架飞机了
大炸一次,撞塔吊,机身一侧被拉断一块,小炸好几次
等厂家搞活动了再入一架。不多说,上图

网友A:
对这架机的评价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架机的评价怎么样?

优点:便携好飞耐炸,缺点:贵,降落速度偏快,后面那个木板换别的耐磨点的就好了,或者再安个轮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点:便携好飞耐炸,缺点:贵,降落速度偏快,后面那个木板换别的耐磨点的就好了,或者再安个轮子

木板换成铝片,易拉罐

网友:
同款图传

网友B:
必须顶,我的x5飞了快2年了,无数起落,也是飞得最踏实省心的一架,4s5000电可以轻松爬到35xx米,打算退役,再入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顶,我的x5飞了快2年了,无数起落,也是飞得最踏实省心的一架,4s5000电可以轻松爬到35xx米,打算退役 ...

这么牛,X5什么配置啊,我X5飞了一次就贱卖了,低速螺旋炸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牛,X5什么配置啊,我X5飞了一次就贱卖了,低速螺旋炸机

2216kv1250,8x6浆,30a电调,u2s飞控,aomway1w图传,切糕433,808二代,上4s5000电。另外我加了翼刀,还真没有螺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6kv1250,8x6浆,30a电调,u2s飞控,aomway1w图传,切糕433,808二代,上4s5000电。另外我加了翼刀, ...

这配置穿云得多大电流?巡航电流大概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必须顶,我的x5飞了快2年了,无数起落,也是飞得最踏实省心的一架,4s5000电可以轻松爬到35xx米,打算退役 ...

报个配置,准备入一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个配置,准备入一架

见楼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配置穿云得多大电流?巡航电流大概多少?

巡航3a左右,爬升我一般9-10a电流,17度左右的爬升角,爬升慢点,一般是180-200m/min,不过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巡航3a左右,爬升我一般9-10a电流,17度左右的爬升角,爬升慢点,一般是180-200m/min,不过省电。

真省电,小胖子巡航要5A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省电,小胖子巡航要5A

小胖我也有,一样的配置,x5比小胖轻200g以上,毕竟x5结构简单,而且x5是一体的,如果有车的话那是很方便。小胖我最蛋疼的就是装电池,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个配置,准备入一架

之前都玩塞斯纳对这个机子还在了解当中,请问翼刀是什么,还有你说的爬升的角度17度是在飞控里设置的吗

网友:
水一下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