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改a9

楼主(2015-09-15):
以前基本都有用3s电池5a充。平衡板黑线烫手,还能接受。最近升级4s外场再用5a太慢。8a充线平衡线又热的可怕。在论坛上查了查学会了个《基尔霍夫定律》茅塞顿开。我也小改下

楼主:
图上电池自己刚拼的个片电压还没平。实验了几次各线都不热。

楼主:
现在可以同时两组4s8a充电

网友A:
请问搜哪个关键词可以看到前辈改a9的帖子?

网友:
同求 虽然不太喜欢大电流充 一般都是2-3a 不会超5A  但是保不准以后突然要用到8A

网友:
在外场一般都是20-30A充的飘过~~

楼主:
没有详细改的介绍,自己分析的比较简单。我手上没有钳表。用笨点的方法实验下。用5a给4s充电,测量中间的平衡线电流。电流很小就零点几。

楼主:
因为我的电流表不能过大流。换0.5a充电。测量第一根和最后一根平衡线,电流都接近0.5a

楼主:
通过两个实验证明A9工作时大电流走第一根和最后一根平衡线。中间的平衡线只过很小的电流。正常情况下过不了1a,

楼主:
然后安平衡线的电路图反查到机器里换成粗电线接xt60头就ok.切记充电时先插平衡,在插xt60.拔的时候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搜哪个关键词可以看到前辈改a9的帖子?

搜索una9改装

楼主:
4s2600 15分充两块。

网友B:
讚,高手。这比改装风扇厉害多了。

网友C:
请问一下如果这样改完。充电的时候却先插XT60头再插分压头会怎么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如果这样改完。充电的时候却先插XT60头再插分压头会怎么样吗?

估计也没什么问题,应该会报错。先插xt60.a9得取值就不是单片锂电,而是一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也没什么问题,应该会报错。先插xt60.a9得取值就不是单片锂电,而是一组。

了解,谢啦!

网友(2016-02-03):
引用 楼主:
没有详细改的介绍,自己分析的比较简单。我手上没有钳表。用笨点的方法实验下。用5a给4s充电,测量中间的平 ...

你的表跟我的表一模一样。

网友D:
不同S的电池要有不同的主插头,一旦搞错就麻烦了。其实要快速充电还是考虑大电流串充。需要小电流平衡时采用A9。需要快充时使用406.这样搭配使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