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一些问题

楼主(2015-09-15):
  FPV新手    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请教大家
1......图传这样放好还是下边那样放好

2.....如果把图传放最后边,现在这两块电池已经顶到最前边了,能压住头吗。(实在是不想让机头在亲吻大地了,所以想问清楚了在下手!)

3....这种fpv座好像不太好,放不下摄像机了,有用这种座的贴图上来,让大家都参考一下吧

第一次用这种高端大气的东西,真的很方便

加大编辑框

网友A:
图传图2就行,太后会压不住重心,桨最好用硬桨,新西达太软而且效率太低,最后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图2就行,太后会压不住重心,桨最好用硬桨,新西达太软而且效率太低,最后祝爽飞!

电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呢

你装的什么飞控,电池顶头放好,看看重心在不在碳杆处或者稍微靠前点,电机是2216的吗?如果不是危险很大,螺旋桨用皓业或乾丰的,升降起飞的时候稍微向上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装的什么飞控,电池顶头放好,看看重心在不在碳杆处或者稍微靠前点,电机是2216的吗?如果不是危险很大 ...

飞控是切糕u2s,飞机配置跟你一样。

x2216...1250 kv   仿aos8060
中特为40A
银燕9g  4个
电池2200*2
华科儿2801
显示器180的那款(感觉亮度很差)
柏通800mh     地面14db平板天线

那就把电池顶到最前边了,还有。你说用xxd9060好还是仿aps8060 好

网友:
最好用美国桨咯!25元,只有炸才会坏,这个钱不需要节省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控是切糕u2s,飞机配置跟你一样。

x2216...1250 kv   仿aos8060

升降稍微调的高一点点,否则你会很紧张的,XXD桨也就是刚入魔用的,那个时候费桨,上FPV那个红色的基本就淘汰了,8寸和9寸桨都可以,记得做一次传感器标定,重心弄好就可以扔了,基本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稍微调的高一点点,否则你会很紧张的,XXD桨也就是刚入魔用的,那个时候费桨,上FPV那个红色的基本就 ...

其实我现在最头疼的就是重心的问题了

网友B:
重心碳杆往前点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碳杆往前点就可以啊

嗯,我现在试重心

网友C:
请问你机头有没有保护性加强.我飞一次,飞机都要小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碳杆往前点就可以啊

留个q,如果是前拉重心我分分钟搞定,这个滑翔我实在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机头有没有保护性加强.我飞一次,飞机都要小伤一下

没,我也一样。所以我要调好重心在飞,主要是我一年半没飞过了

网友:
水一下水一下

网友:
新手就得多水贴!

网友(2016-03-10):
新手就得多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