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少人玩大黄蜂 异型机架

楼主(2015-09-15):
如图,感觉这机架很酷,如果航拍的话,摄像头在前面,没有什么遮挡,只是这机架贵了点,大家多数玩四轴都是十字形状,声明我可不是托,只是想问下玩这机架的模友很少啊,以后考虑买这机架玩 四轴。说说大家的看法吧。

网友A:
我飞过异型机架,那个震动真是不一般,大黄蜂这种还是算了吧,中间一根杆子,震动肯定大得不要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过异型机架,那个震动真是不一般,大黄蜂这种还是算了吧,中间一根杆子,震动肯定大得不要不要的

哦,振动大,原来如此。。

网友:
大黄蜂不错的机架·~还是新上不了这个样子

网友:
这个机架上寨的我有,震动倒没啥,主要是重心分布问题无解。屁股超重。我用apm调这个机架用了8个月,好不容易可以用
话说回来,这个机架说真的就是装逼,其他真不咋地。同样动力和重量续航起码少10%,而且还没规矩的机型那么稳。唯一的看点就是暴力飞行

网友:
这飞机设计得有问题

网友:
估计飞起来呵呵的

网友B:
请问这种机架飞控好调吗

网友:
还可能是因为此机架丑吧

网友:
这个机架怎么样?

网友C:
这机架不错啊,马云家有吗? 搜啥关键字?

网友:
大黄蜂机架飞起来还是不错的,飞控在重心的话还是很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架不错啊,马云家有吗? 搜啥关键字?

我收集了很多公司的产品图片,就是没下决心买选择困难症啊,某宝关键字:飞客 天蝎 X4

楼主:
看来大家不喜欢这机架,空机都要20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振动大,原来如此。。

震动其实不大,我自己做过,很不错,唯一的缺陷是前后间距大,姿态变了之后回中是有点吃力(主要是前后不好配重)其他各方面都还不错,而且吸引眼球

网友:
两年前的机子,有一些人玩过,除了样子古怪,拍不到桨以外,没啥亮点,也不便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种机架飞控好调吗

apm默认参数也能飞,但是飞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暴力点完全可以尿裤裆

网友:
这个机架我用过,后来出掉了,优缺点都有。优点:云台位置在最前面,不会拍到桨叶,而且高速飞行时不受前两个桨叶气流影响,拍摄视频时降低果冻现象。缺点:前后重心分布太长,不集中,导致有俯仰动作时动力不足,老是点头哈腰的,给人感觉飞行不稳定,抗风能力差。横滚动作倒是很果断,可以做到立即回整机身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