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震动,排查了几天 终于搞定了,竟然是两个不起眼的小零件

楼主(2015-09-15):
自从上次断横轴射桨后震动就一直有  但不大,稍微有点影响锁尾
换了大桨,横轴,桨夹,8字扣,中联,十字盘,主轴,大齿轮,还是无法排除震动,就在今天晚上,换掉了两个不起眼的东西,终于震动消除了.....
就下图这货,换成6050的了

震动终于消除了...

网友A:
什么意思,换成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换成什么了?

横轴垫圈,换成6050的了

网友B:
估计是垫圈有问题,两边距离不一样,是吧。

网友:
正常,玩车的帮顶

网友:
涨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垫圈有问题,两边距离不一样,是吧。

嗯   不过真没想到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
有点不相信哪,如果垫圈尺寸测量没有区别的话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换6050好了或许是巧合。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C:
你这个选一头是自己做的么?这么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选一头是自己做的么?这么粗糙!

倒飞贴地飞,遇到风了,擦了几次地面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飞贴地飞,遇到风了,擦了几次地面就这样了

网友:
,我也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