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像真机是不是按照真机比例缩小就行了?

楼主(2015-09-15):
有真机的三视图和剖面图,假设能把图纸画出来,做轻木机,是不是需要做一些修改?

比如,螺旋桨的规格(直径),能不能也保持比例一致?

网友A:
外形基本一致,桨的大小肯定不合比例的,配重和内部就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形基本一致,桨的大小肯定不合比例的,配重和内部就不用说了

嗯,配重和重心和外观关系没那么大,而且可以临时调整。

螺旋桨的话一般要怎么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形基本一致,桨的大小肯定不合比例的,配重和内部就不用说了

正解!!!

网友:
是一项二次开发的工程。

网友B:
按真机比例缩小的模型 就是能飞起来 也是相当的不好飞,能飞的成品像真机基本都是外观相像而已,实际差别是很大的

网友:
楼上正解 主要是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真机比例缩小的模型 就是能飞起来 也是相当的不好飞,能飞的成品像真机基本都是外观相像而已,实际差别是 ...

比如哪些地方会有大的差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哪些地方会有大的差别?

机身横截面 机翼的翼型 ,甚至机长 翼展都不是按照比例缩小的。真机 的结构 材料都和模型是完全不一样的,重量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的东西,很多东西也是没可比性的,用泡沫材料按原机比例缩小 到重量只有百来克的模型你就是从20层楼上扔下来也不会坏,但是重量上升到1KG就会有损坏了。这也是为什么能飞的模型像真机 像真度越高越难飞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身横截面 机翼的翼型 ,甚至机长 翼展都不是按照比例缩小的。真机 的结构 材料都和模型是完全不一样的 ...

就是说 如果我有二战机的图纸,就拿P51举例好了,按照1:8做成翼展1米左右的轻木机,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或者说哪些地方需要做调整?指外形方面

网友:
做轻木机是要点手艺的,否则做出来的机翼很可能都不平,做出来能飞 就不错了。

网友:
加大水平尾翼面积就好飞多了,京商的j3就是例子。

网友(2016-01-11):
直接缩小不行吧,会有很多问题的

网友:
应该按比列制作,这样才能真实反映飞机外观和气动力学性能。

网友C:
除了翼型,其他尺寸可以和真飞机完全比例缩小,没问题,单发的要做右拉和下拉。

楼主(2016-02-21):
引用 网友C:
除了翼型,其他尺寸可以和真飞机完全比例缩小,没问题,单发的要做右拉和下拉。

右拉和下拉的角度怎么计算?

网友:
翼型要改,特别是高速机很多是尖前缘的,航模上不好用,要用适合低速的翼型。尾翼可能要加大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