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飞机谁飞过,1.7的翼展,分享一下

楼主(2015-09-16):
有飞过的朋友吗?好飞吗? 说是什么德国ROBBE的

网友A:
下单翼的飞机一般都比较稳,也就是操纵不灵活

网友:
楼上的应该是说反了吧?

网友B:
楼上的说反了,下单翼的飞机灵活,上单翼的稳定。大翼展的飞机倒是比较稳定好飞。小翼展的下单翼飞机最贼。

网友:
倒飞就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单翼的飞机一般都比较稳,也就是操纵不灵活

说反了,下单翼比较灵活,上单翼比较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单翼的飞机一般都比较稳,也就是操纵不灵活

呵呵,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说反了,下单翼的飞机灵活,上单翼的稳定。大翼展的飞机倒是比较稳定好飞。小翼展的下单翼飞机最贼。 ...

同意此说法!  建议楼主如果技术一般,还是选择上单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