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机身掉出来一个小卡子

楼主(2015-09-16):
机身里面有小部件脱落滚动的声音,从一个机臂滚到另一端机臂。终于,抽出电池,从电池仓里调出了这个小卡子一样的东东。哪位师兄知道这个东东需要装回哪个位置?谢谢
目前机器飞行一切正常,不过每次起落心里总是不踏实。

网友:
哪里的卡口断了。应该是炸过机吧!要大量售后看到一个卡子断了估计又要你换了。

网友:
DJI售后:换个新壳,否则会影响飞行。。。。

网友:
上下外壳的卡扣  不影响使用

网友:
dji售后:影响飞行,后果自负

网友:
应该不严重吧

网友:
dji售后:影响稳定性,如果不更换上下盖的话,我们不给你做安全测试,出了事情后果自负。

网友:
竟然掉零件,无语

网友:
只要不影响飞行安全,就不怕的,若是处女座就寄回去检测检测

网友:
DJI售后:快点换了,我们的外壳很便宜的 1000块钱一套,寄回更换。

网友:
楼主该花钱了

网友:
凑个热闹,看看是怎么喷DJI的 。 楼主能正常飞就别理它了

网友A:
肯定要换了。
DJI:机身外壳属于精密结构骨架,任何瑕疵都会严重影响飞行安全。若不更换强行飞行,可能会加剧变形,震动放大。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另,若无炸鸡发现零件脱落的话,可能是电机震动,4个电机需要一起更换。若检测出电调有问题,请一起更换主板。。。。
。。

so~~应该买台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换了。
DJI:机身外壳属于精密结构骨架,任何瑕疵都会严重影响飞行安全。若不更换强行飞行,可能会加 ...

这是DJI客服,附体啊,佩服~~~~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没炸过机,小磕碰都没有过。
如果真是机壳的卡子,估计自己动手也就装上了。现在是不确定,不然打开机壳,万一找不到应该装的位置,会留下自拆痕迹。
寄回大疆也是个办法,但有些折腾!

楼主:
问了大疆,终于搞明白了。
用放大镜看了这个小部件,发现这不是一个单独的零件卡子,是上下机壳连接的相互插件扣,断裂下来的。
绝对怀疑是组装的时候弄断的,因为我连小磕碰都没有过。很无奈
每个机臂上有两个上下扣连,少一个尚无大碍。暂时先飞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换了。
DJI:机身外壳属于精密结构骨架,任何瑕疵都会严重影响飞行安全。若不更换强行飞行,可能会加 ...

调侃的挺到位

网友:
别信某些白痴的话,上下机壳21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