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款云台控制板上面的按钮是怎么用的呢?

楼主(2015-09-16):
前几天入手了TB满大街能找到的云台控制板‘BGC2.2 MOS 3.1 2轴无刷云台控制板’ ,这款板的正面右下角有个能按的按钮,可是一直问了卖家几天都没答复,也是他也是中间商不知道,坛子这么大,有懂的兄弟希望能告诉声。按一次代表什么?按二次呢?

楼主:
应该厂家有定义,我无意中看到TB有家解释说连按三次,云台会自动调节平衡好

网友:
调参软件里可以设置按钮的功能,一般是按一次校准加速计,连续按二次校准陀螺仪

网友A:
第一次使用:先把狗装好调稳重心,将机器水平放好,通电。三秒后按那个按钮,然后等待它自动调节水平,OK以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使用:先把狗装好调稳重心,将机器水平放好,通电。三秒后按那个按钮,然后等待它自动调节水平,OK以 ...

就按一次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