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 三种接收机信号连接方式一览图

楼主(2015-09-16):
PWM, PPM,SBUS 一网打尽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为什么我接SBUS加了反向器,在BF软件里面还是检测不到遥控器信号?

网友:
你没说serialrx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接SBUS加了反向器,在BF软件里面还是检测不到遥控器信号?

是什么遥控,接收机

网友:
继续上naze32相关教程A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什么遥控,接收机

T8FG + 6208SB

楼主:
我用AT-9 sbus是可以的
6208SB 我这没有,确认反相器工作正常吗?
你可以简单测试下反相器,反相器输入接到5v应该输出是0,反之是5v

网友B:
请问可以接卫星接收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可以接卫星接收机么

什么型号?
naze32 支持如下模式:

SPEKTRUM1024 0
SPEKTRUM2048 1
SBUS 2
SUMD 3
SUMH 4
XBUSMODE B 5
XBUSMODE B_RJ01 6
看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
naze32 支持如下模式:

谢谢,看来至少接收机是支持的

网友:
麻烦问下 地平线的卫星或者接收机是那种制式的?

网友(2015-10-16):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
naze32 支持如下模式:

谢谢,没看到

网友(2016-11-06):
你好,请教一下,cleanflight中如何配置使用sbus方式?

网友(2018-05-21):
请问楼主,NAZE32 rev5+卫星接收机SPEKTRUM1024,需要接SBUS反相器吗?BF调参软件设置OK的,但是灰色信号线接在4端口,BF通道显示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