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最简单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5-09-16):
很多模友问naze32的设置方法,现在统一做一个帖子,这些是我个人设置的经验,都是在naze32群学的,还有泡泡老师的视频,我把它简单化,还有一些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PID我不会调,都是参考模友的,我这里就教大家基本设置。下面的设置都是我自己机子上面截图下来的,QAV280,BL固件电调,开刹车功能,SBUS连接,3S电池,另外一架4S机子也一样设置,唯一的区别是油门曲线不一样,手感大家就按照自己的习惯设置

对应上面的通道,在遥控器上面设置好正反向,油门通道最低必须小于1000,中立点1500,futaba控中立点1520,最高点2000.

输入set looptime=1200
保存输入save

输入,set min_check = 1020
保存输入save
查看设置DUMP

电调的油门行程设置非常重要,机子不好飞,油门很难控制的,都是油门行程没设置好造成的,我那个4S机子就是油门行程没设置好,起飞后油门很难控制,一上一下控制不住,重新设置正确的油门行程就好了

网友:
太感谢了!回去试试

网友A:
同时问一下,NAZA32在自稳状态下的定高效果如何?

网友:
好帖,对刚用naze32的模友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问一下,NAZA32在自稳状态下的定高效果如何?

我是用6D的飞控,没有定高功能,穿越机也不需要定高,有定高反而不好飞

楼主:
你那个4S 不能用6寸桨  我感觉是油门行程设置不对,我也出现过你这种情况,重新设置油门行程就好了

网友B:
我D10现在是能解锁了,但是有2个问题:
1、主界面最低油门是-13%(很不爽,有强迫症)。
2、除开1-4通道能用,其它貌似都没反应。
谁能帮我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4S 不能用6寸桨  我感觉是油门行程设置不对,我也出现过你这种情况,重新设置油门行程就好了

油门行程应该怎么设置等你分享来着  你可以QQ私聊我嘛  我们沟通沟通  不能用6寸牺牲不知道多少动力和乐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D10现在是能解锁了,但是有2个问题:
1、主界面最低油门是-13%(很不爽,有强迫症)。
2、除开1-4通道 ...

你的接收机是怎么连接的,
界面油门这个截图看一下

网友B:
控的油门默认最低在APP中显示为1110,是不是可以修改图中的Minimum Throttle 到1100,就可以解锁了? ?(不用在控里面修改舵机行程量了)

网友:
摟主,我是用白色D1O的,那接收机那裡,Set什麼呢應

网友:
留名搜藏!~有用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的油门默认最低在APP中显示为1110,是不是可以修改图中的Minimum Throttle 到1100,就可以解锁了? ?(不 ...

不可以,必须遥控器设置到1000.你说的这个是调电机启动最低点

网友:
好贴子,先收藏后学习,工作重点开始由CC3D转NAZE32了,造福模友必须得顶。

网友:
太高级了,学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