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评价一下

楼主(2015-09-16):
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天线咋样    可以用在图传接收上吗?发射用蘑菇天线  谁用过?    如果不可以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    14dbi平板天线和蘑菇天线那个效果好!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淘宝都是吹牛X  一根4米的棒杆天线的 增益不过 10DB  折小小的一根吸盘香蕉头 就增益 15DB  螺旋猪尾巴天线 增益12DB 这不是吹牛X 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都是吹牛X  一根4米的棒杆天线的 增益不过 10DB  折小小的一根吸盘香蕉头 就增益 15DB  螺旋猪尾巴天线 ...

现在用平板的貌似多一点吧!

网友:
先查查,工作频率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用平板的貌似多一点吧!

平板DB高正常,因为他是定向!但是楼主发的这两个有点扯淡!不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DB高正常,因为他是定向!但是楼主发的这两个有点扯淡!不科学!

哦   知道了    我还航拍  用平板是不是比蘑菇距离要远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知道了    我还航拍  用平板是不是比蘑菇距离要远点

但是平板是定向不是全向着就是弊端!弄AAT最好了。如果用AAT(天线追踪)那就直接用八木了!个人想法!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都是吹牛X  一根4米的棒杆天线的 增益不过 10DB  折小小的一根吸盘香蕉头 就增益 15DB  螺旋猪尾巴天线 ...

瞎说,你说的是400兆吧,误导,5.8g本来天线就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