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铂金V3,50A的电调怎么有两根信号线

楼主(2015-09-16):
好赢V3,50A的电调怎么有两根信号线?我以前只用过好赢铂金40A,只有一根信号线插到接收机上,最近想升级电调,发现好赢铂金V3 50A的电调怎么有两根信号线,这下不知道怎么接线了 ,能不能像原来40A 的一样接

网友A:
一个油门信号线 一个转速信号线~~~带定速的陀螺仪才用得上那根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油门信号线 一个转速信号线~~~带定速的陀螺仪才用得上那根黄线

是不是那根黄线不插,红黑白那根和铂金40A的一样插?我只会插铂金40A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那根黄线不插,红黑白那根和铂金40A的一样插?我只会插铂金40A的线

是的

网友:
有种东西叫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油门信号线 一个转速信号线~~~带定速的陀螺仪才用得上那根黄线

MB带定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