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有双桨

楼主(2015-09-16):
两个大奖的桨距都一样,并且一个桨尖顶在墙上划条线,另外一个桨转到墙上划的线那里也正好持平,可是刚要离开地面时有轻微的左右摆动,飞起后没有震动,但是有轻微双桨!求高手给点见解

楼主:
坐等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

给点建议啊!

网友B:
以一只浆为基准 飞起来之后 调另外一只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一只浆为基准 飞起来之后 调另外一只浆

桨尖上画颜色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尖上画颜色吗?

网友C:
在一支桨靠近桨尖的前缘贴上贴纸(大桨的包装盒里一般都有送两片),起飞后悬停好,观察贴纸的大桨,如果在双桨的下面,就将这支大桨对应的拉杆球扣松一至两圈增大螺距(如果是有副翼则紧一至两圈),反之相反,再起飞看,以这种方法调直到双桨消除

网友D:
用一只颜色鲜艳点的笔在桨尖上画线,然后转动桨看有颜色的在上还是在下,跟据这个来调,知道没有双桨为止,也有可能是桨的问题,对调一下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只颜色鲜艳点的笔在桨尖上画线,然后转动桨看有颜色的在上还是在下,跟据这个来调,知道没有双桨为止, ...

可能是桨根太厚,用锉刀挫的角度有变化

网友:
直接往桨根上打WD40润滑一下可能也有用

网友:
调其中一根拉杆,如果更大就说明反了,以此类推,直到无双桨为止

网友:
楼上正解,你量出来多少根本没有用,只有飞了才晓得,反正就是调平为原则。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问题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一支桨靠近桨尖的前缘贴上贴纸(大桨的包装盒里一般都有送两片),起飞后悬停好,观察贴纸的大桨,如果在 ...

学习了学中送碳

网友E:
什么是双桨 我飞45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是双桨 我飞450

飞机起飞后和你双眼平行,两个大奖在上下两个面转动就是有双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飞机起飞后和你双眼平行,两个大奖在上下两个面转动就是有双桨

俩个浆 是一条线就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俩个浆 是一条线就对吗

你得把大桨转起来,悬停时飞机和你的视线平行时,能看出大桨是在一个平面转还是在两个平面转,如果在两个平面转就是有双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得把大桨转起来,悬停时飞机和你的视线平行时,能看出大桨是在一个平面转还是在两个平面转,如果在两个 ...

哦  懂了不过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  懂了不过有什么关系

双桨震动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是双桨 我飞450

小孩玩的四通機,

上面一對槳,下面一對槳,就是雙槳呀,哈哈

网友F:
  雙槳原因有很多的,

你調拉杆,可能真的解決了問題,

但有時,橫軸墊圈,甚至乎橫軸,都會令直升機有雙槳的,

輕微雙槳,輕微震動,對飛行影響不大,反正不是坐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雙槳原因有很多的,

你調拉杆,可能真的解決了問題,

嗯!轻微的双桨,震动不大就没事,反正各各部位的虚位也不可能调那么精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轻微的双桨,震动不大就没事,反正各各部位的虚位也不可能调那么精确,

YES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