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各位大师指点!F5D配置!!!

楼主(2015-09-16):
小弟中了F5D剧毒!买了个JJ  F5D碳纤维版的,卖家说速度可以上200迈!!!由于第一次玩抱着安全第一的想法能飞个80-100迈就可以了!恳请各位大师指点配置,遥控设置事项问题!!!!
JOLT F5D全碳版竞速机

翼展:1400mm

长度:900mm

重量:平尾19g,机翼238g,机身90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360se6/User Data/temp/222228fst1i1a2j2j8rirg.jpg.thumb.jpg

此款JJ

此款JJ

网友:
这飞机80-100就浪费了,泡沫机上100都不是问题,F5D都能上300。

网友:
F5D垃圾配置都能上100

网友:
好东东,可是这机机的价位不是一般的模友能够接受的哦

网友A:
随便找个450直机的电机装上就可以了,用4.75x4.75的桨,80A电调,2200ma的3s电池,破百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450直机的电机装上就可以了,用4.75x4.75的桨,80A电调,2200ma的3s电池,破百没问题

谢谢!受教了!这飞机才开始玩不打算飞快了!自己技术不过关把控不了!熟悉后可以上暴力配置!

网友:
问下,你电机怎么固定啊?舵机怎么固定?直接粘死吗

网友B:
装没呢,上首飞视频呀!我改了一架黄赛竞速机,首飞速度250+ 。可惜没调好就开始拉速度,结果升降无舵效,牺牲了。又买了一架空机在路上,调好录个视频,到时候分享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没呢,上首飞视频呀!我改了一架黄赛竞速机,首飞速度250+ 。可惜没调好就开始拉速度,结果升降无舵效, ...

250+?没搞错吧,哪架飞机?请兄台告诉我。

网友:
就是HSD的那款竞速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50+?没搞错吧,哪架飞机?请兄台告诉我。

就HSD的那款竞速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HSD的那款竞速机

那架翼展一米三的滑翔机?下单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架翼展一米三的滑翔机?下单翼的?

是的

网友D:
JOLT F5D 是架入門的好飛機
機體內部空間不算小,可以很容易放進 5S/1500~1800mAh的電池 (也可以採用市售品 4S/2250mAh  65C)
電機可安裝直徑30mm , 可以選用29xx系列的電機 (TP 電機 有款2935-F5D 是一款不錯的選擇)
電調建議至少採用100A
副翼舵機建議採用較薄的舵機,盡量選用可靠度及回中精度高一些的 扭力能大於2kg/cm, 升降舵機 最好扭力能大於2.5kg/cm以上的
槳的選擇有很多 如:4.75*4.75E; 5*5.5E; 6.45*5.25E.....需與電機的KV值及電池進行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JOLT F5D 是架入門的好飛機
機體內部空間不算小,可以很容易放進 5S/1500~1800mAh的電池 (也可以採用市售品 ...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