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5-09-16):
天地飞9摇控,接收机坏了,买了个天地9的接收机,回来对码对不了,打开看才知道无良商家换了原装板,请教各位大神处理方法。

网友A:
还有这种事情,,,  这死仿造的吧  直接是 , 不然 这种商家换掉高频头 有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事情,,,  这死仿造的吧  直接是 , 不然 这种商家换掉高频头 有什么用呢!

接收机也不是天地飞9通的,只能是这个摇控配接收机,是不是想以后摇控非得到他那买。但这个多轴可以两个摇控切换着用,叫接力吧。

网友:
仿也仿个futaba吧,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也不是天地飞9通的,只能是这个摇控配接收机,是不是想以后摇控非得到他那买。但这个多轴可以两个 ...

那这不科学!自己垄断找卖家呀!如果是这样应该销售之前说明的!如果不说明就是欺骗消费者!

楼主:
各位前辈,这是卖多轴电力放线机配套两个天9控一套的,帮想个法子,处理方法。

网友B:
三四十块搞个原装高频头装上!某宝上有!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四十块搞个原装高频头装上!某宝上有!你懂的!

高频头没有安装在里面的,只有外接的,这个不行了,只能是回厂家装一个了。

网友:
有的!搜店铺(铜河的小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