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车床GSK980TDa换刀故障

楼主(2015-09-16):
按换刀按钮,听刀架“咔”一声,但刀架没有动作,过一会儿听机柜里面“咔”一声,屏幕显示PLC报警:1000,换刀时间过长。以为是三顶电源相序问题,调换后再试,故障依旧。求解原因及解决办法,先谢了。

网友A:
是什么车床?不转的同时刀架电机是否在震动??以宝鸡SK50P为例     两个方面 检查电机电压 三项是否380V   在检查机械方面的用6mm内六角扳手拧电机轴看看是否顺畅反之机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车床?不转的同时刀架电机是否在震动??以宝鸡SK50P为例     两个方面 检查电机电压 三项是否380V   ...

沈阳机床的CAK4085,出现报警时,发现电机发热,拆下电机测试,发现换刀时电机可以正常转动,估计是机械故障,但是不会拆,正在摸索中。

网友B:
中心螺杆断裂了,四刀位的刀架最容易出现问题之一,如果没断,你用六角扳手从左侧,就是相对于电机这一侧的一端洞口,用手拧,看能不能手动拧起刀架.如果死了,那就是里面卡死了,不是螺杆就是蜗轮扇形齿打崩了., 从上面拆,拿掉信号盘就可以取出来了.记得先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心螺杆断裂了,四刀位的刀架最容易出现问题之一,如果没断,你用六角扳手从左侧,就是相对于电机这一侧的一端 ...

相对于电机这一侧的一端有一个盖子(闷头),这个盖子是用5个内六角螺丝固定的,四角各一个,中间一个,四角的我都拆下了,中间的据说是调蜗杆间隙的,中间这个内六角滑圆了,无法拆下,我把另一侧的电机拆下了,DIY了一个搬手从电机这侧伸进去可以转动蜗杆,上面也拆去大半了,露出来中心带梯形螺纹的那个杆子,现在只剩上刀架不知怎么拆下来。在电机侧转动蜗杆,可以自如正反向转动,正反向转动时,中间的梯形螺纹杆也可以随着正反向转动,但无论怎能转动,上刀架都不动。我想拆下蜗杆和上刀架看看,就是不知怎么拆了。

楼主:
据说这个由五个内六角螺丝固定的东西叫闷头,我拆掉了四角的四个,中间一个内六角圆滑了,拆不下来,这五个螺丝固定的东西是一个挡片吗?如何拆掉这个圆滑的螺丝?

网友:
边上四个螺丝是固定的,中间一个螺丝是调节蜗杆位置的,那个方块现在就可以拿下来了,我觉得应该是刀架下面的固定涡轮和定位齿盘的螺丝断了,这样刀架和拖板四颗固定螺丝要拆下来,打开刀架下面的那个盖子,拿掉电机和蜗杆这一部分,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中间的小孔可以直接可以拿内六角扳手来回拧,正常的话,顺时针或逆时针拧,同样会使刀架升起或锁紧.如果一直打滑,那么可能是里面断了或没咬合上,以至于你电机无论怎么正反转,刀架都没反应.

网友(2015-10-22):
应该是发送盘

网友(2016-04-01):
这种刀架很容易出故障,以前遇到过,是接触不好,里面的触点全部都要重新处理。

网友:
这种刀架现在都不用了,现在都用排式刀架,简单可靠,故障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