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汽油机求教|~

楼主(2015-09-16):
各位大哥好。。小弟新入汽油机一台 DLE 35
以前玩甲醇的,这台汽油机拿到手就傻眼了。。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这机器上有2个可以用舵机控制的门,一个油门 一个风门,我从风孔看进去,貌似这两个阀门控制的是一个洞洞? 那装机的时候是否要用2个舵机分别控制?
一个舵机控制风门开关(没有行程,只有开关)另一个舵机控制油门大小?
2,以前玩甲醇机的时候,排气管会有一根管通到油箱给油箱顶气,但是这个汽油机木有那东西,是不需要吗?

谢谢大家!!!

网友:
1, 風門不需要控制,張它長開就OK.  2, 不需要加回壓喉,只需供油喉連到發動機,一條加油喉及一條作呼吸用.

网友A:
风门启动前先关了,转动吸油时用一下,拨奖有暴鸣声后再全部打开风门,再拨桨启动。以后风门都全打开了,只控制油门来调速。
汽油机吸油能力很强,不需要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门启动前先关了,转动吸油时用一下,拨奖有暴鸣声后再全部打开风门,再拨桨启动。以后风门都全打开了,只 ...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门启动前先关了,转动吸油时用一下,拨奖有暴鸣声后再全部打开风门,再拨桨启动。以后风门都全打开了,只 ...

谢谢您的解答!

请问“呼吸”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让油箱内气体与外界大气相连通,保证油能吸入发动机。如果油箱只有一根出油管,发动机是吸不到油的。

楼主:
我明白了 就是平衡气压用的。  可是会不会漏油啊~~? 是不是那个加油管平时加完油不用堵上就上天~? 发动机吸油的时候进气就不会漏油~?

网友B:
完整一下:
       1.给个图片看下就明白了 已经连接舵机的是油门摇臂,下面的是风门摇臂,可以用舵机控制,也可以不要舵机控制,直接装一根拉杆在启动发动机的时候打开或者关闭风门。
       2. 通常油箱连接3根管子:加油管(图中红色管,加油完毕必须用油堵堵住!!!),通汽管(在油箱上面绕个圈,然后伸出机体外,不可堵住!),进油管,直接从油箱接到发动机的进油口,(在红色加油管的旁边还有一根加了卡箍的管子,因为机体的空间问题,拍的时候有点拦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整一下:
       1.给个图片看下就明白了,已经连接舵机的是油门摇臂,下面的是风门摇臂,可以用舵机控 ...

太直观了,太感谢了,一看就是专程为我拍的图片。 谢谢你!!!、

另外请问,三根管子和甲醇机一样,分别是 : 加油管-油箱内朝下
                                                                       供油管-重锤
                                                                       通气管:油箱内朝上。

也就是说甲醇机接排气管的那个管子,现在引出来空着。。 对吧嘿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直观了,太感谢了,一看就是专程为我拍的图片。 谢谢你!!!、

另外请问,三根管子和甲醇机一样, ...

手机拍的照片,加上上传又要压缩,所有不大清楚,望见谅。油箱内部的布置你理解对了,就是把甲醇管换成汽油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拍的照片,加上上传又要压缩,所有不大清楚,望见谅。油箱内部的布置你理解对了,就是把甲醇管换成汽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