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控接力方法

楼主(2015-09-16):
公司买了一台多轴电力放线,可以两台或多台摇控接力方式使用。就是1号控起飞后飞行一段距离看不见了,2号控可以看到,2号控开机后不影响1号控操作,这时1号控关机,2号控就可以接着飞。这个是设置还是硬件提供?
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
这不是接力么

楼主:
是天地飞9的两个摇控,忘说明了,是大疆NAZA V2的飞控。

网友A(2015-10-25):
遥控倒是很普通的遥控,飞控也是一般的飞控。这事倒是很奇怪,想不通,顶起来待高手回答。

网友B:
宝上有教练用接口,任意品牌2套设备控制同一架飞机。

网友B:
同时2个接収机,同时给舵机供指令

网友C(2016-09-06):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飞机上加双控教练板。 这块板接A,B两个接收机,A控选择飞机服从A还是B控制。 接力距离应该不会小于1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