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新人入手K120 ,推油门电机不动,舵机乱动是咋回事?

楼主(2015-09-16):
紧急求助,新人入手K120 ,推油门电机不动,舵机乱动是咋回事

网友:
斜盘模式选择H-1

网友A:
哥,120没有H1模式

网友:
没玩过120,试一下遥杆校准看看,

网友:
我的在7E控977时也是一样的情况,校准就OK了,不知120的控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看看右上角油门锁定是不是开了没关

网友:
新人入了这机,准备退魔吧,这机看着就不是用来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120没有H1模式

在系统菜单里选择CCPM90°的斜盘模式试试

网友:
右上角的熄火开关是不是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