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船求推荐遥控

楼主(2015-09-16):
附近有几个很适合玩船的水域!船也有几艏了,但遥控不能满足目前的需求了!只有几十米就失控了!最近一直在做泡论坛看玩船的都用什么控!因为预算不多!500以下的控我总结了几个控!
富斯T6    天地飞7   华科尔7E 这几个都是2.4G的   有人强力推荐FUTABA 6exhp是72m的!说72m玩船稳定不失控因为2.4G玩船在水面不太合适! 但6exhp现在已经停产了买二手的又怕有暗伤之类新手搞不懂啊。求推荐!!!附几张我这里几处水域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秀场地

场地任君选择的情况下,没合适的遥控玩别提多苦逼了…

网友B:
当然用2.4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用2.4g的。

2.4G的选那个呢?我个人偏爱D7E!我要求不高300左右不失控就可以

网友C:
貌似车船不是枪控么?摇杆有点不顺手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2.4G的选那个呢?我个人偏爱D7E!我要求不高300左右不失控就可以

失控的原因很多,有设备问题也有使用问题,谁都不敢保证不失控,正确使用和选择高端的会减少失控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车船不是枪控么?摇杆有点不顺手样

这个我也不清楚咯,所以就发帖问问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控的原因很多,有设备问题也有使用问题,谁都不敢保证不失控,正确使用和选择高端的会减少失控的机会。 ...

所以我想找个相对稳定一点的控!

楼主:
有场地,没合适的遥控有比我苦逼的吗?饭后散步走几分钟就到了还任君选择呢…

网友D:
FS-GT3B这个不错,我用过,拿来玩船从来没有失控过。控制距离足够了。

网友E:
这场地跑O一定很爽

网友F:
晶体控玩潜艇适合,水面船用2.4G足够了,让你买晶体控的在忽悠你那。就是如果船是碳纤壳记得把天线露出来,碳纤是会屏蔽信号的。推荐福斯GT3B、GT3B,价格实惠保修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FS-GT3B这个不错,我用过,拿来玩船从来没有失控过。控制距离足够了。

有200M左右吗?我这边的河面大概200+那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场地跑O一定很爽

跑什么都爽啊.有河面有塘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晶体控玩潜艇适合,水面船用2.4G足够了,让你买晶体控的在忽悠你那。就是如果船是碳纤壳记得把天线露出来, ...

其实就怕距离不够而已

网友G:
FS-GT3B,玩船的不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G:
FS-GT3B,玩船的不二选择。

我想知道GT3B遥控距离有多远你呢?我的是73CM的大风洞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怕距离不够而已

我这有人用GT3B遥控船模穿水库,距离远到要用望远镜观察转弯才开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有人用GT3B遥控船模穿水库,距离远到要用望远镜观察转弯才开回来。

那么给力?没改过控吧...

网友G:
300M以内没问题,我的场地好像比你大但从没出现失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6902448

楼主:
引用 网友G:
300M以内没问题,我的场地好像比你大但从没出现失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 ...

买回来没改过吧?

网友G:
纯原装,用的是镍氢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纯原装,用的是镍氢充电池。

这样可以买个来试试,反正不贵

网友:
是啊,连充电电池一起买回来,没电了B6充一下,就剩下玩了!经济又耐用!

网友H:
预算充足 4pl  或者T8j  预算不足gt3c   或者gt3b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给力?没改过控吧...

既然可以接受GT3还不如买天地飞4X,没有滞后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可以接受GT3还不如买天地飞4X,没有滞后现象。

查下资料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给力?没改过控吧...

不用改,距离300米以上。足够你跑到看不见船。

楼主:
引用 网友H:
预算充足 4pl  或者T8j  预算不足gt3c   或者gt3b

没那么高的预算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那么高的预算啊...

gt3c或者gt3b呗   用一年多没失控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H:
gt3c或者gt3b呗   用一年多没失控现象

gt3c好看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gt3c好看一点

看上去是好看点   但调起来gt3b容易调

网友I:
GT3B初用很強,二百米以上,一年多後變20米,微調需要眼看著控才按到,模型運行中調整幾乎不可能或是會撞,試過才知甚麼是業餘。5百買FU比160買FS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I:
GT3B初用很強,二百米以上,一年多後變20米,微調需要眼看著控才按到,模型運行中調整幾乎不可能或是會撞, ...

500能买什么FUTABA?

网友:
現在記不起,你搜一下ebay點com有的,是低端的,有效距離相同,功能很少,微調好像都不怎麼易調的。

舊式AM, FM發射功率較大,有效距離5百米,但相同頻率必受干擾,2.4G發射功率雖小有效距離短,但不受干擾。

网友J:
距离还要考虑求援的难度,以我现时的配置,求援船的范围在150M,FS完全胜任,我有另一品牌800M距离都不需要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距离还要考虑求援的难度,以我现时的配置,求援船的范围在150M,FS完全胜任,我有另一品牌800M距离都不需要用上 ...

有办法一控双接受吗?比如需要救援时我切换到另外一个接受去遥控救援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办法一控双接受吗?比如需要救援时我切换到另外一个接受去遥控救援

ms不行,需要双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办法一控双接受吗?比如需要救援时我切换到另外一个接受去遥控救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L:
我也在寻找好控。之前用的D10也就1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在寻找好控。之前用的D10也就100米

找到记得给我留言说说啥控哈

网友:
我用的是GT3C,通电电机自动转动。不知道什么回事?

网友L:
引用 楼主:
找到记得给我留言说说啥控哈

天地飞X4枪控WFX4据说遥控范围30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车船不是枪控么?摇杆有点不顺手样

我是懒人  玩船一直用板控  油门可以定住

网友:
4PLS玩船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天地飞X4枪控WFX4据说遥控范围300米

你在用吗?

网友M:
你要这样想一个4PLS也就1300左右,如果你船失控了,撞沉了损失也够抵上一个控的价钱了!如果不是用惯了板控,我也就买4PS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要这样想一个4PLS也就1300左右,如果你船失控了,撞沉了损失也够抵上一个控的价钱了!如果不是用惯了板 ...

是这个理,但前期投入这么多有点肉疼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这个理,但前期投入这么多有点肉疼

你要这样想,玩船最吃的就是电池,一组3S 5000MAH 25C左右的好电池要300了,我一次出去要带4 5块,电池的价钱够买4PLS了!一个是消耗品,一个是以后长期要用的,这样想就不觉得贵了!

网友:
船也贵啊,特别是自己装的船,多少心血在里面~
一次性投入用很久的东西,别不舍得钱,真失控你都没地方哭
当然了,具体也分什么船了,我的低速船,拖轮什么的,用的就是便宜控
快艇都是福它爸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你要这样想,玩船最吃的就是电池,一组3S 5000MAH 25C左右的好电池要300了,我一次出去要带4 5块,电池的 ...

一次出去带12块3S5000的飘过,
跟工具箱的重量相比,6EX那点重量根本不值得一提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一次出去带12块3S5000的飘过,
跟工具箱的重量相比,6EX那点重量根本不值得一提

晕,你真是土豪!是我的话我就带6块电池,省下的钱搞个外场充电多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晕,你真是土豪!是我的话我就带6块电池,省下的钱搞个外场充电多好?

我也不是啥船都带这么多,拖船带一块,MONO1的话六~八块,MONO2或者CAT就得照带十二了

电量消耗速度太快太快,场外充电器根本就是入不敷出

对了,你的那条英国皇家深V出了没?另外,我看你的MONO2用的是好盈120V3,可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也不是啥船都带这么多,拖船带一块,MONO1的话六~八块,MONO2或者CAT就得照带十二了

电量消耗速度太 ...

英国皇家深V早卖了,我MONO2里的好盈120A V3电调很好啊!出厂就是全封闭防水的不像,老版本海王120A要自己重做防水。我这么多年用的电调牌子也不少,还用过用车电调改过来的电调。这么多电调比较下来,综合来说还是好盈海王系列最好!总体来说好盈的算法比别的牌子电调好,同样的一条船,用好盈要比别的电调平均可以快3-5KM左右,我最看中的一点还是好盈电调的售后服务,那真是没话说。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也不是啥船都带这么多,拖船带一块,MONO1的话六~八块,MONO2或者CAT就得照带十二了

电量消耗速度太 ...

“电量消耗速度太快太快,场外充电器根本就是入不敷出”你的意思是跑的没有充的快是吗?那要看你用什么充电器了,我现在用的是406B双路30A充3S 5000MAH的电池也就15分钟两块啊!感觉这速度可以了!